proteus和keil c联调仿真不能用C语言仿真?只能汇编怎么办【恢复】

楼主(2008-11-16):
  我用proteus和keil c联调仿真时,单步执行时总是弹出汇编窗口,不能进行C语言单步执行。

    按下disassembly window按钮后汇编窗口消失,但是按单步执行时汇编窗口还是会跳出来,我用的KEILuVision3+proteus7.2,请高手解答谢谢

点单步后进入汇编窗口 (原文件名:1.jpg)

按disassembly window按钮后返回C窗口 (原文件名:2.jpg)

再按单步又跳出汇编窗口 (原文件名:3.jpg)

本贴被 ka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6,18:36:38.

网友(2008-12-22):
我好像以前有遇到过。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没遇到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我一般把勾勾是全打上的呵!!

网友:
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用PROTEUS 呀

网友:
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试出来了。在Keil端设置:如下图。那个RUN TO MAIN()勾上。就OK了。

网友:
我也头痛过这个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0-05-25):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2楼】 JetHuang 的方法,也不能解决。
写了个最简单的流水灯LED测试程序,还是不行。

楼解决了没有?

网友:
其实全速运行就够了 如果没实现想要的效果 那就仔细分析程序找到错误 分析代码才是必须的吧

网友:
可以在main中设置断点 然后F5到断点就可以了

另外LZ的方法好像可以呀 一上来确实还是汇编,但F10单步一下就进入main了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恩,是这个问题,run to main 要打勾,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