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一个PSoC的问题,已经向CYPRESS发出了请求支持,不知道结果如何 【恢复】

楼主(2008-11-16):
PSoC的用户模块USBUART和USB BOOTLOAD可以同时使用吗?

----------------------------------------------------

在项目中使用了USBUART用户模块。既然使用了USB,就想将USB BOOTLOAD一起使用,实现通过USB可以更新PSoC中的系统程序。

可以在设计中发现,两个用户模块互斥的,放置一个后另外的一个就不能放置了。

这两个DD能一起使用吗?

楼主:
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饭店也就去一次。下次想都想不起来了。

楼主:
最好是从头自己做起。那么PSoC的特色就减掉了50%

网友:
同感,这也是我使用CY的Psoc产生的感觉.

但是为了完成产品,下厨房做其它的菜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好是从头自己做起。那么PSoC的特色就减掉了50% "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痛苦痛苦.

当初为了完成某个产品,自己配置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哪! 配置芯片用了3个月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在配置过程中又碰到资料不全的问题.

我在这里与您和网友交流,并在某些小问题上进行善意的提醒,也是为了大家少走弯路.

本贴被 leon10101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6:04:18.

楼主:
一桌饭不能只有一道菜吧?!

难道我请你到饭店吃饭,饭店只能提供一道菜,然后我下厨房做其它的菜?这样的饭店谁还会去?

网友:
    当前碰到的问题就是PSOC的弱点,较灵活的设置带来复杂的配置.CY为了方便用户,就提供API函数来让用户配置.但是再好的厨师在一道菜中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这也是API的共同之处.在部分特殊的配置中还是自己开小灶才能解决.

网友:
USB Bootloader是什么方式实现的?

我做过STM32和LPC的USBBoot,是把bootloader放在Flash的低端,上电时检测某个引脚或者其他条件(用于从应用程序跳转到Bootloader),条件成立则运行Bootloader,否则跳转到应用程序。

网友:
可否自己配置模块?虽说难度大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网友:
显然是不支持USB中的复合设备

网友(2009-11-06):
你们都饭店来饭店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