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句两个always块对同一个变量赋值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6):
最近在做试验一个问题很是困扰了我,

比如

always @(posedge 其他信号)

begin

  star<=1;有其他信号标识star为1,在后面的always用star来标识进行一次处理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star==1)

  begin

    处理有star标识的一段程序,主要是在在每次时钟上升沿,处理一次

    处理完毕之后

    star<=1;

  end

end

上面的代码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star在两个always中多重赋值而出错,但程序又要到第二个always里面在处理完毕后来关掉star来确保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不在进行star的任务处理。

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或者思路呢?

大侠们帮我这个新手,我才入手方法和思路很窄,大家能告诉我一种思路不,现在觉得程序就是思路重要。

我之前想过在两个always之间用信号量来互相通信,但是这样好麻烦,verilog能够像C一样搞个全局变量什么的吗?

楼主:
我如果把两个always块合在一起,

always @(posedge clk,posedge enable...)

begin

 if(clk) star<=1;

 if(enable) star<=0;

end

编译是能够通过但是警告好多,说star在不同的分支下保存了先前的值。

这样搞还是不保险。

我之前搞信号量来的警告没有,但是太不方便啦

这个是我做transmiter的代码

module UTAR(Tx,empty,had_accept,rst,brand,clean_empty,send_me_data,data);

output Tx,empty,had_accept;

reg had_accept,empty,Tx;

input rst,clean_empty,send_me_data;

input brand;

input[7:0] data;

reg[9:0] transmit_data;

reg star_transmit;                     //开始传送信号

integer i;

reg  star_transmit_hand,empty_hand;                                  //always之间的握手信号

always @(posedge send_me_data or negedge rst)       //对锁存器的握手信号处理

begin

        if(!rst) begin

                 had_accept<=0;star_transmit<=0;

        end

        else begin

                transmit_data<=(data<<1)|(1<<9);

                  had_accept<=1;

                if(star_transmit_hand) star_transmit<=0;

                else star_transmit<=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brand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Tx<=1;i<=0;star_transmit_hand<=0;empty_hand<=0;      //复位后TX一直发送停止位

        end

        else if(star_transmit)               //接受到了新数据

                begin

                        if(i>9) begin              //传输完毕

                                i<=0;

                                star_transmit_hand<=1;             //更改star_transmit状态的握手信号

                                empty_hand<=1;               //更改empty_transmit状态的握手信号

                        end

                        else begin

                                Tx<=transmit_data;i<=i+1;       //移位传输数据

                                star_transmit_hand<=0;               //更改star_transmit状态的握手信号

                                empty_hand<=0;                                        //更改empty_transmit状态的握手信号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ean_empty or negedge rst or posedge empty_hand)

begin

        if(!rst) empty<=0;

        else begin

                if(empty_hand) empty<=1;    //clena_empty和empty信号在

                else empty<=0;

        end

end

endmodule

为了在不同的always中改变empty和star_transmit加了信号量,太麻烦啦。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119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river&bbs_id=9999

这个跟我一样是同样的问题,我在去看看到底那样在两个always中对一个变量赋值会有什么不保险的地方,大家帮我出点注意好吗

网友:
不傻都是从傻开始的。

楼主:
晕  我太傻啦  两个always何在一起就是啦  敏感列表两个和在一起就是的   if分开写就是   太傻啦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A:

据了解,一个变量是不能在多个always块中被赋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always之间是并行关系,有可能在同一时刻都对star赋值,这样就会引起冲突。

综合出来的硬件结构大约是star相当于一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的时钟输入脚是always括号里面的信号,如果两个always里都对其赋值,就相当于star寄存器要有两个时钟输入引脚接,一个接"其他信号"另一个接clk,这种结构一般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