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无刷直流电机库2.0!!!库文件生成器【恢复】

楼主(2008-11-17):
就是UM0492里面提到的PMSM FOC Library 2.0,日前很多朋友找不到,甚至有人称根本不存在的。

该生成器STM32 Field-Oriented Control GUI是1.0,所带的库是2.0。

需要先安装focgui.exe,然后运行,设定电机以及PID控制的相关参数,软件可以生成有关的H文件。

原来这个库一直就放在网上,只不过名字很隐晦,不是通过代理商告诉我们,还真的找不到

这个是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focgui.exe

网友(2009-01-08):
能不能把它的作用说的具体一些!多谢了!

网友(2008-11-19):
只能生成一个。h的头文件。

网友:
楼主搞错了,这个是个参数调整的GUI。

网友:
这个只是设定电机参数使用的GUI软件,电机参数是库所需要的一些参量,跟库文件本身没关系。

网友:
呵呵,谢谢啊。唉,真的好隐晦啊。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呀?

网友:
非常想知道 UM0492 这个怎么在st网站上找到(英文不好!),,我在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Downloads  里选all--User Manual确定后并没有找到啊,,虽然ouravr上有,但我想知道查找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2009-11-16):
这个可以确定不是库程序,库程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怎么这个帖子还有人翻出来呢?

给个正式的解释:
FOC GUI 2.0为 STM32 FOC电机驱动库的PC端配置文件,其作用是产生电机的配置参数文件。

GUI本身不带FOC电机驱动库,只产生FOC库需要的几个配置H文件,这些文件需要与FOC库一起编译。

网友:
Grant版主有这个库吗 可以共享出来吗

网友:
st的官方人员是不可能给共享出来的,想当初一个网友公开了个pdf文件,他们都给删除了.

网友:
没删过吧,我记得到现在为止ourSTM上还能下载到电机库1.0的源代码和ST的电机培训材料,要是痛下手,这里早就不会有1.0的库可以下到了。有些事就别瞎猜了,你不知道的后面发生的故事多的是。

我无法提供是因为签过了NDA,没办法。

网友:
我把这个版块下带 库 的主题帖都搜了遍 怎么还是没发现你说的1.0的库啊 版主可以给个链接么 另2.0的库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或申请到啊

网友:
没说是删除电机库,当初stm32f107还没在中国发布前,一位网友的107的pdf文件被删除过.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6101&bbs_page_no=3&bbs_id=3020

1.0是指这个?

网友(2010-08-02):
可以在LM的芯片上用吗

网友(2010-10-12):
ST应该是将这个保密了 所以没共享出库来 当有这个头文件 有什么用? 汉

网友(2012-04-19):
STM32的那些资料 打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