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ways @()敏感信号列表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7):
我用的是QUARTUS II 8.0 综合

module liangzhu(sys_clk,rst_n,sp);

    input            sys_clk,rst_n;

    output        sp;

   //-----------------------------------------------------------------------------------------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_n)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rst_n)

    if (!rst_n)

        clk_cnt <= 24'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都综合不了,报错

   //-----------------------------------------------------------------------------------------

而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lk_cnt <= 24'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就可以综合,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哦,对了,谢谢大家!

网友:
posedge rst_n 上升沿有效,进入always里面后rst_n当然是高电平,你怎么又在里面判断rst_n是不是低电平呢?

网友:
posedge 上升沿有效

negedge 下降沿有效

网友:
把always 里面的 negedge rst_n去掉: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if (!rst_n)

        clk_cnt <= 24'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楼主:
报错说:

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liangzhu.v(12):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

网友(2010-02-21):
.....
assign tclk=((clk&!mode)|mode);
assign sclk=((settm&mode)|!mode);

always @(posedge tclk or posedge sclk)
begin
        if(mode==0)
.....
.....
        end
end

我写的程序如上,(省略了一部分),错误是一样的,请哥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
楼上的你要干嘛? 难道用双时钟? 牛啊!

网友:
没用啊,一个是正常的时钟信号,另一个是校时的时钟信号

网友:
不能双时钟沿触发。硬件实现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别人的程序上有用双时钟沿触发的啊,好像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时钟沿触发在仿真阶段是可以过,综合的时候出错,因为硬件没法做成这样的,至少目前写成这样没法综合。

网友:
不会吧? 我看到很多程序这样啊

网友:
最无耻的是网上下载的Verilog HDL例子大部分是仿真例子。这已经误导人了。

网友(2010-04-19):
posedge rst_n 上升沿有效,进入always里面后rst_n当然是高电平,你怎么又在里面判断rst_n是不是低电平呢?
------------------------
明白了,搞了一上午,这错误。。。强力MARK

网友:
呵呵 也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