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能钻陶瓷吗【恢复】

楼主(2008-11-17):
一个陶瓷咖啡杯,底下想用钻头钻个孔,不知道可不可行,会不会整体碎裂

网友:
我家装修时,民工都是随便用冲击钻钻的瓷砖,和陶瓷差不多。。。

网友:
看水平,我用普通钻头钻过玻璃,很成功,钻的非常好,就是扎了一手的玻璃渣,痛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
玻璃钻头就可以开孔了,很好用,不过要在瓶子上开孔我就没试过了,在瓷片上就试过

网友:
找水切割就可以了!很实惠很简单

网友:
涂石蜡,扎一针_孔,用氢氟酸慢慢腐蚀也可以:)

网友:
9楼:砂子里含大量的石英,是很好的研磨剂,放水里因为不至于钻头受热膨胀涨破陶瓷,陶瓷无釉质部分被水泡了会变软些,钻头可以打

网友:
在普通陶瓷上打孔,最容易的方法是激光、射流、超声,也有人用特种电火花加工,当然腐蚀也是可以的。

楼主:
【7楼】 1235679 阿高:zrx737,为啥要在咖啡杯上钻眼呢?

因为无聊~~~呵呵

楼主:
6楼:放在水里钻 水里加些沙。

有没有原理啊

网友:
当沙漏~~~~

靠磨的应该可以

靠切削的 不行

网友:
zrx737,为啥要在咖啡杯上钻眼呢?

网友:
放在水里钻 水里加些沙。

网友:
用玻璃钻头

网友:
激光可以钻。

网友:
慢慢钻问题不大,墙壁上打洞直接用冲击钻钻瓷片也不易碎

网友:
用过一种钻玻璃的金刚石管钻,缺点是力度、角度掌握不好也容易“掰”裂玻璃。如果有耐心,用小的磨头慢慢磨穿即可。

还有一种是硬质合金的玻璃钻,开瓷砖的,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哈哈,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2009-02-26):
可以用合金钻头.

网友:
“磨”而不是“钻”

网友:
用块木块固定在陶瓷咖啡杯底下,再在上面钻孔(普通钻头),我就是这么干的,很好使。

网友:
经常用冲击钻钻瓷砖,不知道原理是否一样,LZ可以先找个没用的杯试试

网友:
到买瓷砖的店去借个专门钻陶瓷和瓷砖类的钻头哇!

网友(2010-03-22):
玻璃钻  最简单 不过要事先找块 定位板 来定位 会准备很多  (要是你熟练用过玻璃钻,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呵呵)

最坏的是叫你用冲击钻的~~~~  真是不负责任阿

网友:
打墙上的 和打杯子上的  从受力到面变形跟本就不一回事 在墙上还有水泥的辅助粘力在

网友:
6 楼提出的方法是对的。 在水里钻孔最大的好处是不易裂纹。 原理很复杂。可能与表面张力和玻璃、陶瓷的内应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