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AVR32 UC3专题学习:Power Manager[2008-12-16 Update]【恢复】

楼主(2008-11-17):
[章节概述]

    最初当我接触AVR32 UC3系列芯片的时候,对于Power Manager感到相当的迷惑:为什么将时钟管理、

锁相环、复位、休眠通称为电源管理呢?在我仔细阅读了PDF以后,某一天,在马桶盖上“顿悟”了。原

来AVR32所有的节能、休眠、复位都是建立在对时钟的管理上。芯片中有很多独立的时钟域,这些时钟域

中包含一些独立的模块,这些时钟域之间可以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下(来自同一个同步时钟的不同分频);

时钟域以及时钟域中的模块也可以被独立的掐断时钟源——就是通过这种细分到模块的时钟管理来实现

节能——当某一模块处于非工作状态下时,可以掐断它的时钟以降低功耗。

    当我们试图切断CPU的时钟以进一步降低功耗时,就牵涉到了休眠。休眠的权限是高于普通的对时钟

域以及模块的时钟管理,一旦休眠启动了,牵涉到的模块和时钟域就会被无条件的掐断时钟;甚至连PLL、

Power Manager模块自己、还有外部晶振都不例外。可谓六亲不认阿。

    Power Manager还管理着很多传统的资源,比如RESET、看门狗等等。不同的复位模式对时钟和相关

的资源有着不同的影响……

    总之,Power Manager模块实际上是有很多小模块组成的,以时钟为线索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小模块

虽然简单,但是组合起来的情况就非常复杂了,这也是为什么PM那么让人头疼的原因。我敢断言,再熟

练的工程师,使用到PM模块的时候,为了谨慎都会仔细的查阅Datasheet上的注意事项。

[章节索引]

    根据我们使用的流程来划分,Power Manager的设置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原始时钟源的设置阶段——主要包括引脚配置、启动时间设置、使能操作等;

    B、锁相环设置阶段——主要包括时钟源的选择、分频、倍频的设置、使能、等待稳定、运行中改变

       等等;

    C、时钟域的连接——主要是从原始时钟和PLL倍频以后的时钟中选择有且仅有一个作为“系统主时钟”

       选择系统主时钟以后,将把主时钟通过不同的分频连接到4个主要的时钟域中。

    其实,上面的设置只是对同步时钟(也就是系统主工作时钟)的设置,很多外设需要特殊的时钟频率,

比如USBB需要一个12M的时钟,ABDAC需要一个特殊的频率来作为音频输出。不过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类

似USART这样可能需要特殊频率的模块,却是直接连接到主同步时钟上的,这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个和Generic

时钟类似的结构——波特率设置寄存器。

    基于上面的说明,我们将首先按照三个阶段的划分介绍原始时钟源的操作;紧接着介绍锁相环PLL、主

时钟于四大时钟域;接下来再介绍如何通过Generic Clock来提供特殊的时钟频率。在专题的最后,我们将

就复位和休眠的问题开展讨论。

    每一个小章节都会以独立成篇的形式来编写,其中包括“原理解析”“寄存器概述”“Software

Framework的使用”和“应用实例”组成。

    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更多的朋友就Power Manager的使用进行讨论。谢谢。

                                                               Snail Studio

                                                              2008年11月17日

[相关下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58:32.

楼主(2009-01-11):
to 楼上

   请你仔细看一下PLL的设置公式……

网友: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这一部分貌似还是有错误,那个1表示进行2分频,并非不分频的意思。。。

网友:
【39楼】 zhaolj_kstar

主频超过33M以后,受限于FLASH的速度,需要设置为1等待。

网友:
楼主flashc_set_wait_state(1);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啊?必须要加上吗?

楼主: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10,    //*10

           0,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示例程序有BUG,这里10倍频传递的参数应该是9,同时,表示不分频时,div应该为1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谢谢你指出。

太感动了……辛辛苦苦写的内容终于有人认真看了,并且还认真思考了……55555555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27:18.

网友: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10,    //*10

           0,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0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0

    pm_pll_enable(pm, 0);

    //等待PLL0锁定

我是初学者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置会产生62MHZ,不是设置的10倍频,不分频吗,按公式不是应该2(10+1)*OSC吗

然后后面设置输出频率2分频,不就该是264/2为132MHZ吗?难道我理解的Fvco有问题

网友(2008-12-12):
问题已经解决,出问题的原因是没有更新Workspace里面的头文件

网友:
顺利找到了范例文件,貌似就只看懂了他操作PLL的那些代码,对While里面的那些代码还没怎么弄明白,而且编译过程中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楼主:
1.3.0-AT32UC3A\DRIVERS\GPIO\LOCAL_BUS_EXAMPLE

网友:
Gorgon Meducer兄,按照你的指点去看了Driver/gpio目录下的gpio.c和gpio.h两个文件的内容,但是也没有发现具体的Local Bus的GPIO例子,还请详细指点下

网友:
额,偶UP一下吧

楼主:
- -b 对楼上无语了……

又发现恶搞俺帖子的新花样了……

楼主:
>>官方PM函数库二次封装函数代码注释

<有待添加注释>

int pm_configure_clocks(pm_freq_param_t *param)

{

  // Supported frequencies:

  // Fosc0 mul div PLL div2_en cpu_f pba_f   Comment

  //  12   15   1  192     1     12    12

  //  12    9   3   40     1     20    20    PLL out of spec

  //  12   15   1  192     1     24    12

  //  12    9   1  120     1     30    15

  //  12    9   3   40     0     40    20    PLL out of spec

  //  12   15   1  192     1     48    12

  //  12   15   1  192     1     48    24

  //  12    8   1  108     1     54    27

  //  12    9   1  120     1     60    15

  //  12    9   1  120     1     60    30

  //  12   10   1  132     1     66    16.5

  //

  unsigned long in_cpu_f  = param->cpu_f;

  unsigned long in_osc0_f = param->osc0_f;

  unsigned long mul, div, div2_en = 0, div2_cpu = 0, div2_pba = 0;

  unsigned long pll_freq, rest;

  Bool b_div2_pba, b_div2_cpu;

  // Switch to external Oscillator 0

  pm_switch_to_osc0(&AVR32_PM, in_osc0_f, param->osc0_startup);

  // Start with CPU freq config

  if (in_cpu_f == in_osc0_f)

  {

    param->cpu_f = in_osc0_f;

    param->pba_f = in_osc0_f;

    return PM_FREQ_STATUS_OK;

  }

  else if (in_cpu_f < in_osc0_f)

  {

    // TBD

  }

  rest = in_cpu_f % in_osc0_f;

  for (div = 1; div < 32; div++)

  {

    if ((div * rest) % in_osc0_f == 0)

      break;

  }

  if (div == 32)

    return PM_FREQ_STATUS_FAIL;

  mul = (in_cpu_f * div) / in_osc0_f;

  if (mul> PM_MAX_MUL)

    return PM_FREQ_STATUS_FAIL;

  // export 2power from PLL div to div2_cpu

  while (!(div % 2))

  {

    div /= 2;

    div2_cpu++;

  }

  // Here we know the mul and div parameter of the PLL config.

  // . Check out if the PLL has a valid in_cpu_f.

  // . Try to have for the PLL frequency (VCO output) the highest possible value

  //   to reduce jitter.

  while (in_osc0_f * 2 * mul / div < AVR32_PM_PLL_VCO_RANGE0_MAX_FREQ)

  {

    if (2 * mul> PM_MAX_MUL)

      break;

    mul *= 2;

    div2_cpu++;

  }

  if (div2_cpu != 0)

  {

    div2_cpu--;

    div2_en = 1;

  }

  pll_freq = in_osc0_f * mul / (div * (1 << div2_en));

  // Update real CPU Frequency

  param->cpu_f = pll_freq / (1 << div2_cpu);

  mul--;

  pm_pll_setup(&AVR32_PM

  , 0   // pll

  , mul // mul

  , div // div

  , 0   // osc

  , 16  // lockcount

  );

  pm_pll_set_option(&AVR32_PM

  , 0 // pll

  // PLL clock is lower than 160MHz: need to set pllopt.

  , (pll_freq < 160000000) ? 1 : 0 // pll_freq

  , div2_en // pll_div2

  , 0 // pll_wbwdisable

  );

  rest = pll_freq;

  while (rest> AVR32_PM_PBA_MAX_FREQ ||

         rest != param->pba_f)

  {

    div2_pba++;

    rest = pll_freq / (1 << div2_pba);

    if (rest < param->pba_f)

      break;

  }

  // Update real PBA Frequency

  param->pba_f = pll_freq / (1 << div2_pba);

#if __GNUC__

  set_cpu_hz(param->pba_f);

#endif

  // Enable PLL0

  pm_pll_enable(&AVR32_PM, 0);

  // Wait for PLL0 locked

  pm_wait_for_pll0_locked(&AVR32_PM);

  if (div2_cpu)

  {

    b_div2_cpu = TRUE;

    div2_cpu--;

  }

  else

    b_div2_cpu = FALSE;

  if (div2_pba)

  {

    b_div2_pba = TRUE;

    div2_pba--;

  }

  else

    b_div2_pba = FALSE;

  pm_cksel(&AVR32_PM

  , b_div2_pba, div2_pba // PBA

  , b_div2_cpu, div2_cpu // PBB

  , b_div2_cpu, div2_cpu // HSB

  );

  if (param->cpu_f> AVR32_FLASHC_FWS_0_MAX_FREQ)

    flashc_set_wait_state(1);

  else

    flashc_set_wait_state(0);

  pm_switch_to_clock(&AVR32_PM, AVR32_PM_MCCTRL_MCSEL_PLL0);

  return PM_FREQ_STATUS_OK;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2:10:26.

楼主:
>> 复位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7:17:21.

楼主:
>> 节能与休眠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7:17:09.

楼主:
>> Generic Clock

有待添加内容

[寄存器概述]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extern void pm_gc_setup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AVR32_PM

         unsigned int gc,                           //普通时钟通道编号,请参阅具体器件手册

         unsigned int osc_or_pll,                   //0表示OSC,1表示PLL

         unsigned int pll_osc,                      //当选择OSC时,0表示OSC0、1表示OSC1

                                                    //当选择PLL时,0表示PLL0、1表示PLL1

         unsigned int diven,                        //分频开关 0表示不分频

         unsigned int div                           //当DIVEN为1时,输入的时钟将被处以

                                                    //2 * (DIV + 1)

     );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设置指定通道编号的普通时钟,选择输入时钟源,分频开关以及分频参数等

输入参数:&AVR32_PM,

          普通时钟通道编号,

          OSC或PLL选择,

          OSC0/OSC1或者PLL0/PLL1选择

          分频开关,

          分频设置

extern void pm_gc_en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gc);

函数说明:该函数将开启指定通道普通时钟的使能标志

输入参数:&AVR32_PM,

          普通时钟的通道编号

extern void pm_gc_dis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gc);

函数说明:该函数将关闭指定编号的普通时钟通道

输入参数:&AVR32_PM,普通时钟的通道编号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1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48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1,    //PLL0

           15,   //*16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1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1,  //PLL1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0,  //输出频率不分频,获得192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1

    pm_pll_enable(pm, 1);

    //等待PLL1锁定

    pm_wait_for_pll1_locked(pm);

    //向USBB输出48M普通时钟

    pm_gc_setup

        (

            pm,

            4,                //输出到USBB

            1,                //选择PLL

            1,                //PLL1

            1,                //打开分频

            1                 // 1/(2(DIV + 1))  192M/4 = 48M

        )

    //使能普通时钟

    pm_gc_enable(pm,4);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25:14.

楼主:
>> 同步时钟与四大时钟域(CPU/HSB/PBB/PBA)

    所谓同步时钟,就是芯片内部用于协调各个模块的工作的脉搏,通常说来就是系统时钟。一个系统

只有一个系统时钟,虽然四大时钟域可以有彼此不同的时钟(对UC3A和UC3B来说HSB永远和CPU工作在同

频率),但是他们只是系统时钟的不同分频而已——换句话说,四大时钟域拥有的只是对引入自己的系

统使用拥有独立自主的分频设置。

    能够有资格做系统时钟的只有三种时钟源:系统内部自带的115KHz默认RC时钟,就是通常所谓的

Slow clock,当系统复位以后会自动默认连接这个时钟;Oscillator 0和PLL0。大家注意,PLL1和

Oscillator 1是没有资格充当系统时钟的。可以用“数字0的等级高于1,因此0比1更强悍”来记忆这个

特征。

[寄存器概述]

    对系统时钟和四大时钟域的设定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时钟的选择

    二、时钟域连接到系统主时钟的分频设置

    其中,系统时钟的选择是通过寄存器MCCTRL的MCSEL位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度为2的二进制数,可

以表示3种有效的选择:

    --------------------------------------------------

    0: The slow clock is the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1: Oscillator 0 is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2: PLL0 is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

    四大时钟域的分频设置是通过寄存器CKSEL进行的。其中xxxDIV是分频开关,当为0时表示不分频;

xxxSEL是分频设置,这是一个3位的二进制数字,表示将进行2^(xxxSEL + 1)倍的分频。

    需要强调的是,当xxxDIV为0时,一定要把xxxSEL也写为0。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extern void pm_cksel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badiv,

                unsigned int pbasel,

                unsigned int pbbdiv,

                unsigned int pbbsel,

                unsigned int hsbdiv,

                unsigned int hsbsel

            );

函数说明:该函数将分别指定四大时钟域在连接到系统主时钟时“是否分频”以及“选择多大的分频”

输入参数:&AVR32_PM

          PBA分频开关 0表示不分频 1表示总线PBA将以pbasel指定的分频数连接到系统主时钟

          PBA的分频

          PBB的分频开关

          PBB的分频

          HSB的分频开关(UC3A/B永远和CPU域的时钟设置相同,所以这里实际上设置的是CPU的分频开关)

          HSB的分频(UC3A/B永远和CPU域的时钟设置相同,所以这里实际上设置的是CPU的分频)

extern void pm_switch_to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long clock);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选择系统的主时钟

输入参数:&AVR32_PM

          主时钟源,只能是以下的常数之一:

                   AVR32_PM_MCSEL_SLOW              芯片自带的默认115K RC振荡器

                   AVR32_PM_MCSEL_OSC0              选择Oscillator 0作为系统主时钟

                   AVR32_PM_MCSEL_PLL0              选择PLL0作为系统主时钟

extern void pm_switch_to_osc0(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0, unsigned int startup);

函数说明:直接将Oscillator 0作为系统主时钟(使用晶振而不是时钟),同时要指定所连接的外晶振的频率和启动时间。

输入参数:&AVR32_PM

          所连接的晶振频率

          该晶振的启动时间

extern int pm_configure_clocks(pm_freq_param_t *param);

函数说明:该函数会根据用户的需要自动的配置PM,以满足设定的CPU和PBA总线时钟

          该函数会首先尝试连接PLL来实现所设定的CPU频率,如果失败了,系统会尝试直接连接Oscillator 0

          PBA的频率会根据CPU的频率自动的进行优化,他总是等于CPU频率的/(2^x),所以PBA的最大频率总是

          低于30MHz

          HSB和PBB的频率总是和CPU相同,当自动配置完成以后,CPU、HSB和PBA的频率会被自动的反馈回来

输入参数:频率设置信息结构体指针 (pm_freq_param_t *) 相信情况请参考下面的结构体说明

输出参数:PM_FREQ_STATUS_OK   频率设置成功

          PM_FREQ_STATUS_FAIL 频率设置失败

//! Input and output parameters when initializing PM clocks using pm_configure_clocks().

typedef struct

{

  //! CPU frequency (input/out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cpu_f;

  //! PBA frequency (input/out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pba_f;

  //! Oscillator 0 frequency (board dependant) (in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osc0_f;

  //! Oscillator 0 startup time: AVR32_PM_OSCCTRL0_STARTUP_x_RCOSC (in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osc0_startup;

} pm_freq_param_t;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0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0

    pm_pll_enable(pm, 0);

    //等待PLL0锁定

    pm_wait_for_pll0_locked(pm);

    //这一句不可省略,当CPU/HSB时钟超过系统最工作频率的一半,也就是33M时

    flashc_set_wait_state(1);

    //选择PLL作为系统主时钟

    pm_switch_to_clock(pm,AVR32_PM_MCSEL_PLL0);

    //分别设置四大时钟域的时钟

    pm_cksel

        (

             pm,

             1,          //PBA开启分频

             0,          //2分频,也就是PBA工作在30M频率之下

             0,          //PBB不分频

             0,          //PBB工作在60M频率下

             0,          //HSB不分频

             0           //CPU和HSB都工作在60M的频率下

         );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26:34.

楼主:
>> PLL锁相环

    AVR32 UC3提供了两个锁相环,分别是PLL0和PLL1。他们都可以从Oscillator 0 和 Oscillator 1中

任选一个作为自己的输入时钟fosc,彼此并不影响。对每一个PLL来说,都有一个长度为4位的乘法因子和除法

因子,他们的取值范围是0~0x0F。根据这两个因子,相应的PLL初级输出频率fvco计算公式为:

    当PLLDIV大于0时(也就是除法因子不为0时)

    fvco = (PLLMUL+1)/(PLLDIV) • fosc

    当PLLDIV为0时

    fvco = 2*(PLLMUL+1) • fosc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fvco,PLL有两个可选的频率范围,分别是80~180Mhz和160~240Mhz,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乘数因子配合除数因子应该达到至少指定频率范围的最小值。那么,对于小于频率范围最小值的

频率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呢?比如,我们想获得一个40M的频率。PL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fvco分频的途径,通过

PLLOPT[1]置位,我们可以将fvco二分频以后再输出。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知道,利用PLL我们能得到的最小

频率是40M,而Oscillator能支持的最大时钟源为16M,这里就出现了一个16M~40M的频率空缺,请大家注意这个

问题。
PLL fvco频率范围的选择,可以通过PLLOPT[0]来设置,0表示80~180Mhz,1表示160~240Mhz。

[寄存器概述]

    对PLL锁相环来说,所需要设置的内容主要包括“倍频/分频参数设置”、“时钟源的选择”和“PLL属性

设置”。

    A、倍频/分频设置主要是通过对寄存器PLLn的PLLMUL和PLLDIV位进行设置,其中PLLMUL和PLLDIV都是4位

       二进制长度,可以表示0~0x0F之间的任意数值。

    B、PLL属性设置又包括“fvco频率输出范围选择”、“PLL频率输出二分频开关”和“Wide-Bandith开关”

       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对应寄存器PLLn中的PLLOPT[0]、PLLOPT[1]和PLLOPT[2]。

    C、通过对PLLn中PLLOSC位的设置,我们可以选择Oscillator0(默认)或者Oscillator1作为PLLn的时钟源

    D、通过PLLn中的PLLEN位,我们可以使能/关闭PLL的功能。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extern void pm_pll_setup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PLL编号,具体制定是PLL0还是PLL1

                    unsigned int mul,         //乘法因数,当为0时,表示不进行倍频

                    unsigned int div,         //除法因数,当为1时,表示不进行分频

                    unsigned int osc,         //PLL选择的Oscillator时钟源编号

                    unsigned int lockcount    //在PLL成功锁定以后,以115KHz为频率,

                                              //延时指定的周期以后才设置ISR的Lockn

                                              //标志位。

                );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设定指定编号的PLL的各项参数,并不作其他任何操作

输入参数:&AVR_PM

          要操作的PLL编号

          倍频倍数

          分频

          PLL选择的Oscillator时钟源编号

          在PLL成功的被锁定以后,设置ISR中Lockn标志位前所需要延时的Slow Clock周期

extern void pm_pll_set_option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unsigned int  pll_freq,        //PLL频率范围选择 1 表示80-180MHz

                                                   //0 表示 160-240Mhz

                    unsigned int  pll_div2,        //PLL输出频率是否2分频

                    unsigned int  pll_wbwdisable   //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开启

                                                   //该模式将获得更短的启动和锁定时间

                );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设定制定PLL的某些控制属性,比如输出的频率范围,是否在输出前进行

          2分频,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等等。

输入参数:&AVR_PM

          要操作的PLL编号

          pll输出频率的范围

          是否在pll输出前进行二分频

          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

extern unsigned int pm_pll_get_option(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获取指定PLL的控制属性,比如频率范围、是否分频,是否关闭Wide-Bandith

          等等。这些信息分别放在输出变量的BIT2、BIT1和BIT0上。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pll_en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直接使能指定的PLL,并不等待ISR中的LOCKn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pll_dis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直接关闭指定的PLL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pll0_locked(volatile avr32_pm_t *pm);

函数说明:等待PLL0锁定位LOCK0被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pll1_locked(volatile avr32_pm_t *pm);

函数说明:等待PLL1锁定位LOCK1被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0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0

    pm_pll_enable(pm, 0);

    //等待PLL0锁定

    pm_wait_for_pll0_locked(pm);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16:14:10.

楼主:
>> 外部时钟、晶振源、32.768KHz时钟源

    AVR32 UC3系列芯片有两组时钟源输入,同时还额外支持32.768KHz的实时时钟源输入。他们分别

被称为Oscillator 0、Oscillator1和32 KHz oscillator。当他们通过XIN、XOUT连接外部晶振时,通

常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进行(对32 KHz Osillator来说,引脚名称是XIN32和XOUT32):

    当我们使用外部时钟(Extern Clock)而不是晶振时,需要将外部时钟连接到XIN(XIN32)上,

此时,XOUT(XOUT32)引脚仍然可以作为普通的GPIO引脚来使用。

    对于Oscillator 0和Oscillator 1来说,支持的外部晶振(时钟)频率范围从450KHz~16MHz,我

们需要根据具体的频率范围使用正确数值范围的电容。

Note 1: These values are given only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capacitance C of the biasing capacitors can be computed based

on the crystal load capacitance CL and the internal capacitance Ci of the MCU as follows:

C = 2 (CL – Ci)

The value of CL can be found in the crystal datasheet and the value of Ci can be found in the MCU datasheet.

Note 2: Decoupling capacitor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each pin in the signal group, vias should be avoided.

这里给定的值只是一些典型例子。偏置电容的值C可以通过晶振的负载电容值CL和MCU内部的电容值Ci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获得:

C = 2 (CL - Ci)

其中,CL的值可以从晶振的数据手册上获得,Ci的值可以从MCU的数据手册上得到。

需要注意的是,退欧电容应该尽可能的靠近时钟的信号引脚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寄存器概述]

    对Oscillator 0/1来说,其控制主要包括“模式选择”,“Startup设置”和“使能”两个部分。

    A、所谓的模式选择,就是通过对OSCCTRLn寄存器的MODE位进行操作,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

       总共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选项,其具体的含义如下:

       -----------------------------------------------------------------------------------------------------

       0: External clock connected on XIN, XOUT can be used as an I/O (no crystal)

       1 to 3: reserved

       4: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0 ( XIN from 0.4 MHz to 0.9 MHz ).

       5: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1 ( XIN from 0.9 MHz to 3.0 MHz ).

       6: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2 ( XIN from 3.0 MHz to 8.0 MHz ).

       7: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3 ( XIN from 8.0 Mhz).

       -----------------------------------------------------------------------------------------------------

     B、所谓的Startup设置,就是选择外部晶振的启动时间,对于外部时钟来说,这一选项没有意义。

       对启动时间的选择设置,也是通过寄存器OSCCTRLn进行的。STARTUP也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

       总共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选项,其具体含义如下表所示:

     C、在上述的设置都已经完成(或者明确不用重新设置)以后,可以通过对MCCTRL寄存器中的OSCnEN

        进行置位,以使能编号n所指示的晶振(外部时钟)。

    对32KHz Oscillator的设置与Oscillator 0/1的内容类似,只不过所要设置的内容都集中在寄存器

OSCCTRL32中,包括“模式选择”、“Startup time设置”和使能。

     A、模式选择对应OSCCTRL32寄存器的MODE位,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实际有效的模式只有2个,

        他们分别是:

        -----------------------------------------------------------------------------------

        0:      External clock connected on XIN32, XOUT32 can be used as a I/O (no crystal)

        1: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32/XOUT32

        2 to 7: reserved

        -----------------------------------------------------------------------------------

     B、Startup设置对应寄存器OSCCTRL32的STARTUP位,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

        选项,其具体含义如下表所示:

     C、在上述的设置都已经完成(或者明确不用重新设置)以后,可以通过对OSCCTRL32的OSC32EN位

        置位,以使能32K Hz 晶振(外部时钟)。

     当Oscillator 0/1以及32KHz Oscillator在使能以后,都要经过startup所设置的时间才能正常工

作,在此期间寄存器POSCSR的OSCnRDY会被自动置位,直到Oscillator 0/1正常工作以后,该标志位将

自动被清零。每次使能Oscillator以后,我们都应该仔细检查该标志位的状态,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

的相关操作。对于32KHz Oscillator来说,相同功能的标志位位于寄存器POSCSR中,名为OSC32RDY。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Os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0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 Oscillator 0 的工作模式设置为外部时钟,此时XIN引脚应该连接外部时钟的输出端,而

          XOUT则不用特殊处理——它已经还原为普通的GPIO了。

输入参数:&AVR32_PM,也就是Power Manager寄存器文件的首地址,AVR32_PM是一个地址常量,由UTILS\

          AVR32_HEADER_FILES\avr32目录中,具体的器件头文件来定义,比如uc3b0256.h中,关于

          AVR32_PM的定义如下:

          #define AVR32_PM_ADDRESS                   0xFFFF0C00

          #define AVR32_PM                           (*((volatile avr32_pm_t*)AVR32_PM_ADDRESS))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0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0);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 Oscillator 0的工作模式设置为外部晶振,并告知系统实际使用的晶振频率大小,

          根据这一数据,系统会自动选择对应的外部晶振模式。此时XIN和XOUT引脚都应该配合正确

          的电容连接在外晶振的引脚上。

输入参数:&AVR32_PM

          实际使用的外晶振频率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0(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首先设置Oscillator 0的startup time,并使能Oscillator 0

输入参数:&AVR32_PM

          startup time设置,其范围只能是 0~7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0(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关闭Oscillator 0。

输入参数:&AVR32_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0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功能说明:该函数功能和pm_enable_clk0相同,只不过,他并不像pm_enable_clk0那样负责——一直

          等到Oscillator 0启动成功正式生效以后才离开函数,他是并不进行任何等待的。

输入参数:&AVR32_PM

          startup time设置,其范围只能是 0~7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0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用于确认当前的Oscillator 0是正常工作,时钟源是有效的。当Oscillator 0处于

          内部新参数生效的调整状态时,该函数将一直等待,直到该过程完成。一个典型的例子:

          pm_enable_clk0函数实际上是pm_enable_clk0_no_wait和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0_ready的整合

输入参数:&AVR32_PM

Oscillator 1  相关设置请参考Osc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1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1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1);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1(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1(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1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1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32KHz Oscillator
  相关设置请参考Osc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32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32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32(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32(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32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32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2:08:11.

楼主:
你去参考一下Software Framework的DRIVERS/GPIO的Local Bus的GPIO例子。

网友:
呃,是这样呵 ,请求赐教Local Bus操作的相关指令

楼主:
你要使用Local Bus操作才能达到高速GPIO操作,你使用的方法是通过普通的设备总线,

能达到5M已经很神速了……

网友:
我是想问有没有办法检测实际频率是否和计算值一样,因为用直接操作AVR32_GPIO.port[0].ovr的方式让IO口输出方波,我的最高频率只到达了5MHz,而此时PLL设置的60MHz的频率,根据KingofKings在《UC3教程1 UC3功能简单介绍+选型表格》的帖子里面的介绍33MHz就应该能输出16MHz的方波,而我使用60MHz怎么输出方波频率不升反降?实在是想不通阿

楼主:
频率是自己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
Thanks,搞了半天都没有弄懂,原来是这样,对了,再请教下,有什么办法能够读出当前PLL的输出频率么

楼主:
你要加入flashc.h就OK了

这是因为缺少DRIVERS/FLASHC/下的两个文件,分别是flashc.h和flashc.c。可以通过

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向导加入对flashc的支持。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21:57:23.

网友:
在设置PLL时在"flashc_set_wait_state(1); "一句处出现上图所示问题,请高人解答...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9031&bbs_page_no=1&bbs_id=1030

中断控制器的已经写好了阿……

网友:
期待中断控制器哈

楼主:
更新 普通时钟Generic Clock

谢谢大家关注。

本周将开始中断控制器的专题。

网友:
顶了,期待更新啊!

网友:
呵呵,再顶一下。楼主加油,再接再厉啊。

楼主:
更新 同步时钟与四大时钟域(CPU/HSB/PBB/PBA)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错啊,傻孩子的学习态度不是一般的认真的哦,佩服啊

楼主:
更新 >> PLL锁相环

肚子饿了……

网友:
先顶一下再看!

楼主:
完成对 外部时钟、晶振源、32.768KHz时钟源 的更新哈

庆祝下

网友:
其实不光是调频,还应该有调压吧,一般都是动态调频调压的,电源管理的代码很庞大。。。。

网友:
我顶! 呵呵,楼主终于开专题了,这下有的玩了。  持续关注中...

网友:
>> 同步时钟与四大时钟域(CPU/HSB/PBB/PBA)

    所谓同步时钟,就是芯片内部用于协调各个模块的工作的脉搏,通常说来就是系统时钟。一个系统

只有一个系统时钟,虽然四大时钟域可以有彼此不同的时钟(对UC3A和UC3B来说HSB永远和CPU工作在同

频率),但是他们只是系统时钟的不同分频而已——换句话说,四大时钟域拥有的只是对引入自己的系

统使用拥有独立自主的分频设置。

    能够有资格做系统时钟的只有三种时钟源:系统内部自带的115KHz默认RC时钟,就是通常所谓的

Slow clock,当系统复位以后会自动默认连接这个时钟;Oscillator 0和PLL0。大家注意,PLL1和

Oscillator 1是没有资格充当系统时钟的。可以用“数字0的等级高于1,因此0比1更强悍”来记忆这个

特征。

[寄存器概述]

    对系统时钟和四大时钟域的设定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时钟的选择

    二、时钟域连接到系统主时钟的分频设置

    其中,系统时钟的选择是通过寄存器MCCTRL的MCSEL位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度为2的二进制数,可

以表示3种有效的选择:

    --------------------------------------------------

    0: The slow clock is the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1: Oscillator 0 is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2: PLL0 is source for the main clock

    --------------------------------------------------

    四大时钟域的分频设置是通过寄存器CKSEL进行的。其中xxxDIV是分频开关,当为0时表示不分频;

xxxSEL是分频设置,这是一个3位的二进制数字,表示将进行2^(xxxSEL + 1)倍的分频。

    需要强调的是,当xxxDIV为0时,一定要把xxxSEL也写为0。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extern void pm_cksel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badiv,

                unsigned int pbasel,

                unsigned int pbbdiv,

                unsigned int pbbsel,

                unsigned int hsbdiv,

                unsigned int hsbsel

            );

函数说明:该函数将分别指定四大时钟域在连接到系统主时钟时“是否分频”以及“选择多大的分频”

输入参数:&AVR32_PM

          PBA分频开关 0表示不分频 1表示总线PBA将以pbasel指定的分频数连接到系统主时钟

          PBA的分频

          PBB的分频开关

          PBB的分频

          HSB的分频开关(UC3A/B永远和CPU域的时钟设置相同,所以这里实际上设置的是CPU的分频开关)

          HSB的分频(UC3A/B永远和CPU域的时钟设置相同,所以这里实际上设置的是CPU的分频)

extern void pm_switch_to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long clock);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选择系统的主时钟

输入参数:&AVR32_PM

          主时钟源,只能是以下的常数之一:

                   AVR32_PM_MCSEL_SLOW              芯片自带的默认115K RC振荡器

                   AVR32_PM_MCSEL_OSC0              选择Oscillator 0作为系统主时钟

                   AVR32_PM_MCSEL_PLL0              选择PLL0作为系统主时钟

extern void pm_switch_to_osc0(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0, unsigned int startup);

函数说明:直接将Oscillator 0作为系统主时钟(使用晶振而不是时钟),同时要指定所连接的外晶振的频率和启动时间。

输入参数:&AVR32_PM

          所连接的晶振频率

          该晶振的启动时间

extern int pm_configure_clocks(pm_freq_param_t *param);

函数说明:该函数会根据用户的需要自动的配置PM,以满足设定的CPU和PBA总线时钟

          该函数会首先尝试连接PLL来实现所设定的CPU频率,如果失败了,系统会尝试直接连接Oscillator 0

          PBA的频率会根据CPU的频率自动的进行优化,他总是等于CPU频率的/(2^x),所以PBA的最大频率总是

          低于30MHz

          HSB和PBB的频率总是和CPU相同,当自动配置完成以后,CPU、HSB和PBA的频率会被自动的反馈回来

输入参数:频率设置信息结构体指针 (pm_freq_param_t *) 相信情况请参考下面的结构体说明

输出参数:PM_FREQ_STATUS_OK   频率设置成功

          PM_FREQ_STATUS_FAIL 频率设置失败

//! Input and output parameters when initializing PM clocks using pm_configure_clocks().

typedef struct

{

  //! CPU frequency (input/out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cpu_f;

  //! PBA frequency (input/out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pba_f;

  //! Oscillator 0 frequency (board dependant) (in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osc0_f;

  //! Oscillator 0 startup time: AVR32_PM_OSCCTRL0_STARTUP_x_RCOSC (input argument).

  unsigned long osc0_startup;

} pm_freq_param_t;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0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0

    pm_pll_enable(pm, 0);

    //等待PLL0锁定

    pm_wait_for_pll0_locked(pm);

    //这一句不可省略,当CPU/HSB时钟超过系统最工作频率的一半,也就是33M时

    flashc_set_wait_state(1);

    //选择PLL作为系统主时钟

    pm_switch_to_clock(pm,AVR32_PM_MCSEL_PLL0);

    //分别设置四大时钟域的时钟

    pm_cksel

        (

             pm,

             1,          //PBA开启分频

             0,          //2分频,也就是PBA工作在30M频率之下

             0,          //PBB不分频

             0,          //PBB工作在60M频率下

             0,          //HSB不分频

             0           //CPU和HSB都工作在60M的频率下

         );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6,22:26:34.

网友:
>> PLL锁相环

    AVR32 UC3提供了两个锁相环,分别是PLL0和PLL1。他们都可以从Oscillator 0 和 Oscillator 1中

任选一个作为自己的输入时钟fosc,彼此并不影响。对每一个PLL来说,都有一个长度为4位的乘法因子和除法

因子,他们的取值范围是0~0x0F。根据这两个因子,相应的PLL初级输出频率fvco计算公式为:

    当PLLDIV大于0时(也就是除法因子不为0时)

    fvco = (PLLMUL+1)/(PLLDIV) • fosc

    当PLLDIV为0时

    fvco = 2*(PLLMUL+1) • fosc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fvco,PLL有两个可选的频率范围,分别是80~180Mhz和160~240Mhz,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乘数因子配合除数因子应该达到至少指定频率范围的最小值。那么,对于小于频率范围最小值的

频率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呢?比如,我们想获得一个40M的频率。PL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fvco分频的途径,通过

PLLOPT[1]置位,我们可以将fvco二分频以后再输出。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知道,利用PLL我们能得到的最小

频率是40M,而Oscillator能支持的最大时钟源为16M,这里就出现了一个16M~40M的频率空缺,请大家注意这个

问题。
PLL fvco频率范围的选择,可以通过PLLOPT[0]来设置,0表示80~180Mhz,1表示160~240Mhz。

[寄存器概述]

    对PLL锁相环来说,所需要设置的内容主要包括“倍频/分频参数设置”、“时钟源的选择”和“PLL属性

设置”。

    A、倍频/分频设置主要是通过对寄存器PLLn的PLLMUL和PLLDIV位进行设置,其中PLLMUL和PLLDIV都是4位

       二进制长度,可以表示0~0x0F之间的任意数值。

    B、PLL属性设置又包括“fvco频率输出范围选择”、“PLL频率输出二分频开关”和“Wide-Bandith开关”

       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对应寄存器PLLn中的PLLOPT[0]、PLLOPT[1]和PLLOPT[2]。

    C、通过对PLLn中PLLOSC位的设置,我们可以选择Oscillator0(默认)或者Oscillator1作为PLLn的时钟源

    D、通过PLLn中的PLLEN位,我们可以使能/关闭PLL的功能。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extern void pm_pll_setup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PLL编号,具体制定是PLL0还是PLL1

                    unsigned int mul,         //乘法因数,当为0时,表示不进行倍频

                    unsigned int div,         //除法因数,当为1时,表示不进行分频

                    unsigned int osc,         //PLL选择的Oscillator时钟源编号

                    unsigned int lockcount    //在PLL成功锁定以后,以115KHz为频率,

                                              //延时指定的周期以后才设置ISR的Lockn

                                              //标志位。

                );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设定指定编号的PLL的各项参数,并不作其他任何操作

输入参数:&AVR_PM

          要操作的PLL编号

          倍频倍数

          分频

          PLL选择的Oscillator时钟源编号

          在PLL成功的被锁定以后,设置ISR中Lockn标志位前所需要延时的Slow Clock周期

extern void pm_pll_set_option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unsigned int  pll_freq,        //PLL频率范围选择 1 表示80-180MHz

                                                   //0 表示 160-240Mhz

                    unsigned int  pll_div2,        //PLL输出频率是否2分频

                    unsigned int  pll_wbwdisable   //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开启

                                                   //该模式将获得更短的启动和锁定时间

                );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设定制定PLL的某些控制属性,比如输出的频率范围,是否在输出前进行

          2分频,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等等。

输入参数:&AVR_PM

          要操作的PLL编号

          pll输出频率的范围

          是否在pll输出前进行二分频

          是否关闭Wide-Bandith模式

extern unsigned int pm_pll_get_option(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该函数用于获取指定PLL的控制属性,比如频率范围、是否分频,是否关闭Wide-Bandith

          等等。这些信息分别放在输出变量的BIT2、BIT1和BIT0上。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pll_en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直接使能指定的PLL,并不等待ISR中的LOCKn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pll_disable(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pll);

函数说明:直接关闭指定的PLL

输入参数:&AVR32_PM

          指定的PLL编号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pll0_locked(volatile avr32_pm_t *pm);

函数说明:等待PLL0锁定位LOCK0被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pll1_locked(volatile avr32_pm_t *pm);

函数说明:等待PLL1锁定位LOCK1被置位

输入参数:&AVR32_PM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使用PLL0连接Oscillator0产生一个60MHz的时钟,需要先产生一个大于80MHz的频率

    pm_pll_setup

        (

           pm,

           0,    //PLL0

           9,    //*10

           1,    //不分频

           0,    //连接Oscillator0

           16    //default

        );

    //设置PLL0的属性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使能PLL0

    pm_pll_enable(pm, 0);

    //等待PLL0锁定

    pm_wait_for_pll0_locked(pm);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16:14:10.

网友:
>> 外部时钟、晶振源、32.768KHz时钟源

    AVR32 UC3系列芯片有两组时钟源输入,同时还额外支持32.768KHz的实时时钟源输入。他们分别

被称为Oscillator 0、Oscillator1和32 KHz oscillator。当他们通过XIN、XOUT连接外部晶振时,通

常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进行(对32 KHz Osillator来说,引脚名称是XIN32和XOUT32):

    当我们使用外部时钟(Extern Clock)而不是晶振时,需要将外部时钟连接到XIN(XIN32)上,

此时,XOUT(XOUT32)引脚仍然可以作为普通的GPIO引脚来使用。

    对于Oscillator 0和Oscillator 1来说,支持的外部晶振(时钟)频率范围从450KHz~16MHz,我

们需要根据具体的频率范围使用正确数值范围的电容。

Note 1: These values are given only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capacitance C of the biasing capacitors can be computed based

on the crystal load capacitance CL and the internal capacitance Ci of the MCU as follows:

C = 2 (CL – Ci)

The value of CL can be found in the crystal datasheet and the value of Ci can be found in the MCU datasheet.

Note 2: Decoupling capacitor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each pin in the signal group, vias should be avoided.

这里给定的值只是一些典型例子。偏置电容的值C可以通过晶振的负载电容值CL和MCU内部的电容值Ci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获得:

C = 2 (CL - Ci)

其中,CL的值可以从晶振的数据手册上获得,Ci的值可以从MCU的数据手册上得到。

需要注意的是,退欧电容应该尽可能的靠近时钟的信号引脚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寄存器概述]

    对Oscillator 0/1来说,其控制主要包括“模式选择”,“Startup设置”和“使能”两个部分。

    A、所谓的模式选择,就是通过对OSCCTRLn寄存器的MODE位进行操作,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

       总共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选项,其具体的含义如下:

       -----------------------------------------------------------------------------------------------------

       0: External clock connected on XIN, XOUT can be used as an I/O (no crystal)

       1 to 3: reserved

       4: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0 ( XIN from 0.4 MHz to 0.9 MHz ).

       5: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1 ( XIN from 0.9 MHz to 3.0 MHz ).

       6: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2 ( XIN from 3.0 MHz to 8.0 MHz ).

       7: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XOUT - Oscillator is used with gain G3 ( XIN from 8.0 Mhz).

       -----------------------------------------------------------------------------------------------------

     B、所谓的Startup设置,就是选择外部晶振的启动时间,对于外部时钟来说,这一选项没有意义。

       对启动时间的选择设置,也是通过寄存器OSCCTRLn进行的。STARTUP也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

       总共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选项,其具体含义如下表所示:

     C、在上述的设置都已经完成(或者明确不用重新设置)以后,可以通过对MCCTRL寄存器中的OSCnEN

        进行置位,以使能编号n所指示的晶振(外部时钟)。

    对32KHz Oscillator的设置与Oscillator 0/1的内容类似,只不过所要设置的内容都集中在寄存器

OSCCTRL32中,包括“模式选择”、“Startup time设置”和使能。

     A、模式选择对应OSCCTRL32寄存器的MODE位,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实际有效的模式只有2个,

        他们分别是:

        -----------------------------------------------------------------------------------

        0:      External clock connected on XIN32, XOUT32 can be used as a I/O (no crystal)

        1:      Crystal is connected to XIN32/XOUT32

        2 to 7: reserved

        -----------------------------------------------------------------------------------

     B、Startup设置对应寄存器OSCCTRL32的STARTUP位,这是一个长度为3的位域,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

        选项,其具体含义如下表所示:

     C、在上述的设置都已经完成(或者明确不用重新设置)以后,可以通过对OSCCTRL32的OSC32EN位

        置位,以使能32K Hz 晶振(外部时钟)。

     当Oscillator 0/1以及32KHz Oscillator在使能以后,都要经过startup所设置的时间才能正常工

作,在此期间寄存器POSCSR的OSCnRDY会被自动置位,直到Oscillator 0/1正常工作以后,该标志位将

自动被清零。每次使能Oscillator以后,我们都应该仔细检查该标志位的状态,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

的相关操作。对于32KHz Oscillator来说,相同功能的标志位位于寄存器POSCSR中,名为OSC32RDY。

[Software Framework 的使用]

    当我们通过AVR32 Studio的Software Framework添加向导增加了Power Manager驱动模块以后,系统

会自动在DRIVERS模块下增加一个PM文件夹,其中包含了操作AVR32 UC3 PM模块的底层API,我们只需要

在工程中增加一个 #inlude"PM.h" 语句,就可以获得以下函数的使用权限:

Os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0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 Oscillator 0 的工作模式设置为外部时钟,此时XIN引脚应该连接外部时钟的输出端,而

          XOUT则不用特殊处理——它已经还原为普通的GPIO了。

输入参数:&AVR32_PM,也就是Power Manager寄存器文件的首地址,AVR32_PM是一个地址常量,由UTILS\

          AVR32_HEADER_FILES\avr32目录中,具体的器件头文件来定义,比如uc3b0256.h中,关于

          AVR32_PM的定义如下:

          #define AVR32_PM_ADDRESS                   0xFFFF0C00

          #define AVR32_PM                           (*((volatile avr32_pm_t*)AVR32_PM_ADDRESS))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0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0);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 Oscillator 0的工作模式设置为外部晶振,并告知系统实际使用的晶振频率大小,

          根据这一数据,系统会自动选择对应的外部晶振模式。此时XIN和XOUT引脚都应该配合正确

          的电容连接在外晶振的引脚上。

输入参数:&AVR32_PM

          实际使用的外晶振频率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0(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首先设置Oscillator 0的startup time,并使能Oscillator 0

输入参数:&AVR32_PM

          startup time设置,其范围只能是 0~7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0(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将关闭Oscillator 0。

输入参数:&AVR32_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0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功能说明:该函数功能和pm_enable_clk0相同,只不过,他并不像pm_enable_clk0那样负责——一直

          等到Oscillator 0启动成功正式生效以后才离开函数,他是并不进行任何等待的。

输入参数:&AVR32_PM

          startup time设置,其范围只能是 0~7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0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功能说明:该函数用于确认当前的Oscillator 0是正常工作,时钟源是有效的。当Oscillator 0处于

          内部新参数生效的调整状态时,该函数将一直等待,直到该过程完成。一个典型的例子:

          pm_enable_clk0函数实际上是pm_enable_clk0_no_wait和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0_ready的整合

输入参数:&AVR32_PM

Oscillator 1  相关设置请参考Osc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1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1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fosc1);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1(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1(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1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1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32KHz Oscillator
  相关设置请参考Oscillator 0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32_ext_clock(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osc32_crystal(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32(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disable_clk32(volatile avr32_pm_t *pm);

extern void pm_enable_clk32_no_wait(volatile avr32_pm_t *pm, unsigned int startup);

extern void pm_wait_for_clk32_ready(volatile avr32_pm_t *pm);

[应用实例]

#include "avr32/io.h"

#include "PM.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return 0;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2:08:11.

网友(2009-05-13):
最近接触AVR32,PM部分涉及的内容比较宽,玩不好PM就玩不转AVR32也不言过其实。今天把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置顶,期待傻孩子逐步完善这部分,对初学者非常有益。傻孩子辛苦了。

网友:
To: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
pm_pll_set_option
        (
            pm,
            0,  //PLL0
            0,  //选择频率范围80-180MHz
            1,  //输出频率2分频,获得60M的实际输出
            0   //default

&&&&&&&&&&&&&&&&&&&&&&&&&&&&&&&&&&&&&&&&&&&&&&&&&&&&&&&&&&
上述例程中关于pll属性选择频率范围的说明是不是应该在160-240MHz之间?

另外,GCLK使用PLL1倍频的话,用96MHz,对于EMI应该有好处。

int main(void)
{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pm_enable_clk0(pm,3);

  pm_pll_setup
  (
           pm,
           1,
           7,  //
           1,
           0,
  );
  pm_pll_set_option
  (
                pm,
                1,
                1,
                0,
        );
  pm_pll_enable(pm,1);
  pm_wait_for_pll1_locked(pm);

  pm_gc_setup
  (
                  pm,
                  0,
                  1,
                  1,
                  1,
                  5  //GCLK0 输出8MHz方波
        );
  pm_gc_enable(pm,0);
pm_gc_setup
  (
                  pm,
                  4,
                  1,
                  1,
                  1,
                  0  //USB GCLK 输出48MHz时钟

        );

  pm_gc_enable(pm,4);

  gpio_enable_module_pin(3, 1);

  while(1);
}

网友:
请教傻孩子一个问题;

USBB的普通时钟通道编号是3还是4?

楼主:
这具体要看数据手册,在数据手册Power manager 的Generic clock implementation章节
有一张表叫做Generic clock allocation。

网友:
谢谢,我就是确认数据手册Power manager 的Generic clock implementation章节
表Generic clock allocation。是3才提出这个问题.用的是AT32B0256.

B系列的USBB的普通时钟通道编号是3,
A系列的USBB的普通时钟通道编号是4.

问题问得有问题哈......再次谢过!

网友:
还真玩不转这个PM  晕~~~

楼主:
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
TO:傻孩子
    具体问题是示波器有故障,一直测不准~~~晕死我了~~~
换了个示波器,问题已经解决~~~内容整理的很全面,爱死你了呵呵~~~

网友(2009-10-10):
请问傻孩子  我的程序原先没有更改任何与PM有关的寄存器(根据数据手册上理解应该是接到内部低速RC震荡),但是我在程序中加了
    volatile avr32_pm_t* pm = &AVR32_PM;
    //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使能Oscillator,并设置startup time为18ms
    pm_enable_clk0(pm,3);

后,感觉运行速度和原来的一样(通过流水灯观察),时钟不是转换到外部的12M晶振了么(我使用的是ourdev的小板)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pm_enable_osc0_crystal(pm,12000000);
的作用只是使能osc0,但是你并没有指定系统使用osc0作为系统时钟啊。相关内容,请参考
四大时钟域章节。

网友:
恩恩。。。不好意思,太急了没有看完就。。。。

网友(2009-11-25):
为什么傻孩子不把 ID为Gorgon的帖子删除了?

我看这么一大串本来就头疼了

还给我搞重复 更晕~~~~~~~~

网友:
看起来和freescale的比较相似

网友:
TO  Mr 傻孩子:

  第三楼的Framwork应用中  有两个地方参数写错了   &AVR_PM应该是&AVR32_PM 吧?

网友(2010-03-05):
傻孩子,看了你的PM讲解后请教你一个问题。

UC3B0XXX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OSC1上11.2896MHz的晶振,乘以10以后,给PLL0不工作。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测试,我的EVK1101上面的是芯片ES版的,换了芯片后,用11.2896M的OSC1倍频到PLL0会死掉。

不知道是我的倍数关系设置不合理,还是板子问题。

ouravr的板子ok,osc1使用11.2896Mhz时钟正常。

楼主:
可能和ES有关系……
当然,你检查过设置么?

ES和普通芯片的Framework很多地方不是通用的……

网友:
EVK1101自带是ES的芯片,换了非ES的芯片,依旧有这个问题,现在怀疑是板子的问题。在ouravr的板子上跑起来以后就没有理这个啦。
就怕后续自己做板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嗯……你可以发一个邮件到avr32.cn@atmel.com
仔细问问AVR32芯片时钟电路的注意事项。

他们会很快回复你的。可以用中文哈。

网友(2010-06-30):
好贴,顶起来!这样程序看起来就快多了!
  为什么傻孩子不叫啊莫把ID为Gorgon的帖子全部删除?这么一大串重复确实是很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