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上的主轴电机的参数? 【恢复】

楼主(2008-11-17):
希望提供一下,电压,电流,功率等.还有是否需要反转?

网友(2009-01-18):
MC33886 40V5A驱动器

网友:
11000转对付有点硬度的东西会有点力不从心,不知增加到36V能到多少转,做玉雕时买了个进口雕刻比,10000转时刻翡翠根本不当回事,只能开到45000转(掉到40000转就有些不顺手了,雕刻笔是通过反电动势稳速的,以后DIY可以增加这部分电路),这个速度下削铜还是如泥的,我拿它切过。

楼主(2008-11-17):
这个驱动电路可能需要做到5--6A.一般的单片集成电路好象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