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对论坛的充电器的不懂的地方,请前辈们进来帮帮忙【恢复】

楼主(2008-11-17):
1、判断被冲电池电压提升到了规定电压,而且这个时候没有电流流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确定电池已经满了呢?感觉还是不保险,是不是需要怎么处理呢?请前辈指点一下

2、对于不同的电池,要用不同的方案,开源的充电器能自动搜索电池类型吗?还是需要按键来进行人工选择?  那是否有一个通用的充电方案呢?请详细指点

3、对于基准电源的问题,有很多网友提到说不稳定的问题,那如果我用M16做的话,是否可以用内部参考电压的?谢谢指出优缺点!

    很想很想搞明白这些问题,可能在论坛某个地方可以找到,可是,我现在确实是紧急需要明白这些问题,请看到本问题的前辈末怪,希望能指点迷津!

网友:
1各种电池判断充满电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锂电池,但充电达到最大允许电压的一般还可选择恒压充电,这时充电电流达到最大充电电流的10%-20%可以认为已经充满,而对于镍基电池,没有电流流动时还可选择涓流充电,已达到最大容量,检测是否充满一般用PVD检测法。

楼主:
【求助】我对论坛的充电器的不懂的地方,请前辈们进来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