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0 的端子作用【恢复】

楼主(2008-11-17):
本人刚刚接触PLC,对编程也还没有概念,想自学

现在手上有一台 S7-200 CN 的机器,但是没有说明书手册什么的

哪位兄台有相关的资料请借阅下

主要是想先了解下各个端子,接口的作用

网友:
倒是又想知道下PLC怎么控制变频器了

你想用什么变频器,通讯控制呢  还是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的话,用485接口就可以了:但是前提:熟读变频器的手册;

模拟量控制的话,有的是4-20mA电流控制,这就需要个模拟量模块了。

资料么,遍地都是,“深入浅出S7-200”是经典的。

祝顺利~~~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0:15:51.

楼主:
数据手册(说明书)哪有,能否给个连接,看了几个好象都不叫这个名字,指导下

楼主:
谢谢,现在在看一些基本的说明

也看了变频器的说明

倒是又想知道下PLC怎么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
看看“深入浅出S7-200”,看完基本上就可以写程序了~~~~~

楼主:
是  CPU 222 CN

    AC/DC/RLE

表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