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绕线机计数器、长度计(12位数码管+24LC02)Proteus仿真[测试7.4SP3的bug] 【恢复

楼主(2008-11-18):
    最近正在搞这个东东,各种功能还没有完善,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为PIC16F73,EEPROM型号为24LC02。数码管型号为共阴。原理是,利用PIC单片机的CCP模块捕捉光电编码器传送过来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并且能够判断绕线轮盘是正转还是反转。设置的各种参数和记录的绕线圈数保存到24LC02中,这样掉电后,所有的参数和记录都不会丢失。

    源代码是由几个部分拼凑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单片机对24LC02进行I2C总线读写,这部分是从一个例子中得到,但是原来的例子中有错误,原班不动地照抄到你自己的程序中去,就会发现单片机根本无法对24LC02读写。经过纠正,可以仿真通过了。纠正的地方我已经做了记号,也就是“!!!!!!!!!!!!”。

    上面有不少按键,有设置键、复位键、修改显示数字的按键、设置功能的按键。

(源程序工程文件暂时就不发出来了,因为还没把所有功能都完成,等做完了再酌情发出来。)

本贴被 zcllo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00:53:46.

楼主:
图片不见了?

楼主:
数码管显示出错,应该不是7.4的问题,估计是楼主的程序问题会多一点,可以的话把显示部分列出来讨论一下!

==============================================

我倒希望是楼主我自己的问题,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7.4SP3,谁也不想它出现倒退情况。把程序贴出来,我正有此意。少安毋躁。。

网友:
数码管显示出错,应该不是7.4的问题,估计是楼主的程序问题会多一点,可以的话把显示部分列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感觉好多原7.2可以仿的,7.4都一堆问题,不知道是破解的原因,还是7.4变垃圾了

楼主:
4位显示,频率3K就足够,加上比例就够,用来将编码器信号转化为长度显示。

======================================

看来我们研究的东西类似啊,多多切磋,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
4位显示,频率3K就足够,加上比例就够,用来将编码器信号转化为长度显示。

楼主:
谢谢,最近也在测试高速计数器,4位的

=============================

速度多快?频率是多少?我的这个最高频率5K(200uS脉宽)

网友:
谢谢,最近也在测试高速计数器,4位的,一直在LED数码管上没通过,以前7.2SP6上也没通过

网友:
标个记。这是个好贴子!!!

网友:
站长的头好圆!!!

楼主:
这张图是Proteus7.4SP3下的仿真效果:运行的时候,数码管好象反应不过来,有数字的地方都是用“横杠杠”来糊弄我。

(程序改动不大,改成上排红光数码管显示计数值了,下排的数码管备用,以后做功能设置显示用)

楼主:
上图是在Proteus7.2SP6的环境下仿真出来的效果。觉得显示的比较稳定。

换成7.4SP3后发现闪烁的厉害。不知道是版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后来又添加了小功能进去,导致程序有bug(换了7.4SP3就没换回到7.2了)

另:

1、由于我在proteus中没有看到光电、旋转编码器的模型,因此无法对电动机的转动进行脉冲记数,更进一步说,无法利用旋转编码器的发出的A相、B相信号的相位差,来判断电动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这个我得找另外的办法解决。目前,是利用proteus里的时钟信号供PIC采集脉冲边沿,从而进行记数。

2、掉电保护数据,在实际中是用了一个电源监测芯片7044A来判断电压跌落到4.4V,立即给单片机一个信号,然后单片机赶紧将记录的圈数、设置的参数通过I2C方式写到EEPROM芯片24LC02中。在仿真中,我在单片机PIC16F73的RA5腿上放了一个开关,模拟掉电的情况。按一下开关,单片机就写I2C总线保存数据。然后在下次来电后,在程序的初始化过程中,把保存的数据通过I2C读到单片机中。

3、关于读写24LC02,目前发现,Proteus里的24LC02模型可以把数据保存到永远!也就是说,你这次打开Proteus仿真,把绕线圈数写进了24LC02中,关闭Proteus,过几天,你再打开Proteus,仿真,24LC02中的数据居然没有丢失。单片机读出来然后从这个圈数开始继续记录数据。

这里把Proteus仿真以及程序的HEX文件放上来:

楼主:
哈哈,站长占沙发的工夫一流啊。

另:将源程序工程文件发上来,得等我把按键处理、参数设置、记数变成长度的算法、继电器控制等功能写完。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考虑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