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PPM信号发现跳动很大,是遥控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8):
控不动,跳动一般在3%,最高达5%

我用的是天地飞6C+孵化6通接收。

做过的人请跟贴说一下控和接收的牌子还有解码后的跳动.

网友:
哦,我明白了,多谢Tozzz

网友:
我用的也是也是6C没收上述情况,非常稳定,但是遥控器的摇杆调节占空比,只有40%的范围(从最小到最大),非常精确

网友:
【5楼】 tozzz

采样值100?这怎么能保证精度呢?

脉冲信号捕捉的计数器时钟频率应该在1MHZ以上,周期就是1us以下

以FUTABA接收机为例,PPM信号的高电平脉冲宽度约0.5ms-1.5ms

MCU如果计数器时钟周期1us,捕捉值应该在500-1500以上才能保证精确

楼主:
回feng_matrix,我只是打个比方,实际上,我的采样值在0x04xx- 0x5xxx 范围很大。

你解析信号数值跳动有多少?

楼主:
一般接收都是输出部分有一个IC(和输出针相连)负责把PPM混合信号分离。 查找到这个IC的输入端就可以找到PPM混合信号了。

如果有示波器就很简单了,大不了挨个脚测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就需要查IC的datasheet了,但是很多接收都把ic打磨了,所以,最好还是有示波器。

网友:
    好象大多数接收机是没有MCU的,谈不上丢弃的问题。

网友:
请教楼主

你怎么从RC接收机上引出PPM信号到单片机的ICP引脚啊

我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PPM信号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6通道混合信号本身从接收出来的信号就有跳动,测量接收分离出的单独通道信号跳动比我用程序分离的信号跳动还要大一点点。。

接收机我连在万利的STM32F开发板上USB口供电,也许是计算机电源引起的?

楼主:
LS,你的精确大概有多精确?

比如,上次采样100, 第二次还是100,第三次还是100?

我的情况是 上次100  第二次可能98,第三次可能是103

网友:
我用的TDF8的控,TDF的8通道2次变频PPM接收机,刚改装好,还没来的及测试呢。

接收机内的确不含MPU的,所以不会有丢码问题,可是PPM脉宽的跳动应该是难免的吧。

5%的跳动也特大了点,不知道对四轴飞行的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