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发热异常【恢复】

楼主(2008-11-18):
各位大哥 小弟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台模具电磨(内磨机) 电机220V 50H 380W  有炭刷

启动后 十几秒外壳汤手 拉闸后 线圈冒烟

网友:
拆开看看,如果线圈发黑变暗就得换绕组了。象吊磨这类高速的电动工具尽量别用带电刷的。

网友:
启动以后转了么?如果没转,就没有反向感生电动势,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