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制作中^-^【恢复】

楼主(2008-11-18):
(无正文)

网友:
我的四轴是从3M高的地方落下,所谓的碳管就已经摔裂了(应该是降落的速度太快,下落过程一直保持水平的.

如果用铝管肯定不会这样.现在觉得选用碳管做机架是最大的失误了.

另外,我的电驱温度还可以呀,5分钟飞下来只有点温热(30度以下),周末继续测试,看看10分钟测下来会怎么样?

网友:
复合材料中。碳纤维与普通玻璃纤维相比, 虽然是轻便但韧性不足。所以像楼主用的环氧纤维板是最好的,另有一种青色的比这种黄色的性能还要好点。不过一般国内是很少见的。

网友:
我的四轴也飞起来了,可惜因为经验不足,第一次飞这种咚咚,一紧张就摔地上了。

好在高度不高,不过机架摔裂了... ... 心痛呀.短暂的试飞感觉很好,没想到一下

子就能飞这么高,没经验,太紧张了。

我的机架是买的10mm碳棒做的,质量太差了,从一开始就开裂,现在JJ都试飞了又

开裂,后悔死了,早知道用其它材料做了。

谁能提供轻型铝管的信息呀?就是下面的型号。

楼主:
经过调整发现问题,原来是螺旋桨的方向错了

在仰俯方向的两个螺旋桨应该是反桨即顺时针旋转,在副翼方向上的两个螺旋桨应该是正桨即逆时针旋转

这样Z轴陀螺可以很好的进行方向修正,效果相当明显,起飞后头尾方向被锁的死死的,不需要手动修正

回 【1楼】 nter 姚军

你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在第三次的飞行中,时间比较长,右侧面电调发热厉害,温度融化了焊锡,烫掉电线,右侧电机停转,整个机体直接向右翻转,倒扣过来,3米高度落下,水泥地,机架无任何损伤,右侧起落架板502胶水有松动的嫌疑,加固了一下502,左螺旋桨尖裂开3毫米小口子,用502修复,主飞控板支柱断裂,更换支柱后就有可以飞行了,机体脆弱这个顾虑可以完全打消了.

不过电调温度过高这个问题还要查下,暂时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在查明原因前停飞!

楼主:
回【26楼】 zy_sh_npk

要是用碳管应该效果不错的,你的机体重量至少就可以抠150以上下来,质量小了,相同速度下动量就小,抗摔就提高了档次了

初次飞要是不调油门曲线的话是比较灵敏的,需要对油门曲线进行调整,特别是在悬停位置,更需要将油门曲线变缓慢!

飞行器基本不要去考虑坠毁这个问题,什么材料摔下来基本都是废的,金属材料也是一样的结果,密度更高,质量更大,相同速度下动量高,同时摔下来受力更大,而且,金属变形后要想校正回来还是比较麻烦的,还不如去相信飞金属材料的弹性恢复

自己的一点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
他用的是FF9,好控啊~~

我刚刚收了个二手的FF8,接收是futaba  PCM1024  R136HP   里面菜单好复杂,折腾半天终于接到飞控板上,

解码出来8个通道,第7通道和第一通道出现了混控,没找到固定翼的模式,郁闷了一下。

FF8  我在飞控上是这么安排的:1-4通道是飞行摇杆,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用于高度锁定,

第六、七通道是比例通道用于平衡微调,

第八通道是比例通道用于摄像头的俯仰视角调整,至于左右视角只要转动机身就可以了。

这样8个通道就用光了,勉强满足要求。

网友:
厉害呀,光充电器就一大堆呀! 没看到你用的是什么控呀?

网友:
有点想SW

网友:
那个3D的图纸是用什么画的呀!?

楼主:
用的NiCd电池,锂电池明天才有,今天晚上就要飞哦!哈哈

楼主:
回 【9楼】 taoriran

这个东西太大了

不好运输的

我可以提供图纸 大家可以用

出去找广告刻字的地方做应该不贵的

网友:
好,能否提供邮购?我想要一套机架

楼主:
制作完成,空重260g 比想象中轻了120g,不错!

中间十字加强,专用电池舱

楼主:
做个电源线,看起来就象章鱼!哈哈

和大螺旋桨比就小多了,哈哈

加电池以后起飞重量800g

楼主:
回 【18楼】 nter 姚军

就是用的德国桨

网友:
厲害!不過,我還是擔心,摔一下就沒有了!

楼主:
好消息是到现在为止 不加电动机空重160g

楼主:
修改了结构,中间加入电池舱

楼主:
开始加工了

今天晚上现场直播,边做边发!

网友:
效率真高!相對,我來說!

网友:
飞了没有?

网友:
到現在,大家還是自己設計機器的部分!感覺有點浪費了大家的力量!

我想阿莫可以給我們一個終極方案的!

不過,先推支持一下!

楼主:
用2毫米的环氧板,结构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重量380g,最大宽度625…

基本不考虑摔的问题,其本身就相当于一个直升机教练脚架

结构上的修改正在进行中,修改完成再上图

网友:
真的不错,有没有视频看看。

网友:
等待你的試飛!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如果是航空层本,摔一次就报废了

楼主:
已经起飞了,可以飞,在XY轴上面都很稳定,没有用调试软件做任何调整,Z轴是不停得在旋转,不过依然飞得很平稳。

由于没有用软件进行调整,仰俯和副翼方向是反的,不过问题不大,把白纸换个方向就好了,现在用本来是右面的螺旋桨当头就好了。

用FUTABA的设备,油门需要反向,在设备上反就好了

德国桨的效率很高,用2208,飞下来,基本上一点温度都没有(我的意思是不温手),对电池也很好。

用螺旋桨保护器很好,不小心撞了几次墙都没有问题,及时收油门就可以保证螺旋桨以及机体安全,不错。

机架质量应该还可以小,把重量扣下来,安全系数还可以提高!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浆

网友:
试飞成功了没有啊,过几天我去看看噻,呵呵。

楼主:
回 【12楼】 cxq200300 小强

是SolidWorks

回 【13楼】 nter 姚军

完全对的

回 【15楼】 wwwer 狼族蚂蚁

我昨天晚上设定完了发现出问题了 之前什么都没有设定还可以飞

继续研究下

网友(2010-06-08):
想知道成本是多少?

网友:
楼主机架做好多少钱,,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