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EC 78F9202 RESET PIN該如何接【恢复】

楼主(2008-11-18):
請問NEC 78F9202 RESET PIN是接一個10k歐姆的電阻到VCC去嗎??

网友(2009-01-06):
我以前接10K上拉电阻, 后来去掉SLEEP时电流减小很多, 现在干脆什么都不接。

网友:
RC复位是不稳定的,最好用三极管复位!

网友(2008-11-19):
如果你单片机正常运行的时候,使用内部复位的话  RESET接一个10K电阻到VCC是可行的

如果是外部复位,那么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是仿真的时候,RESET不要有电容接到GND,因为有这个电容可能改变仿真过程中RESET脚的时序,影响仿真效果

网友:
如果要使用在线烧录功能就必须要接一个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