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驱动芯片A3977的半流功能 【恢复】

楼主(2008-11-18):
现在需要使用步进驱动芯片A3977或者A3979,可看资料没弄明白该如何实现半流功能。

楼主:
试过了。。A3977本身是不带半流功能的。。。

网友:
正常工作时电流是可調的,我只看用於供電的指針電流表,最大不過1A,靜止時約200-300mA.期代你的好消息.

楼主:
我现在决定还是先加上半流的控制,如果以后我试验发现芯片自已带这个功能的话,我再把这块电路去掉。样机还是先放上去,做两种打算。定型之后再改进。

非常感谢,我用过之后将到底有没有自动半流的功能再告诉你。

楼主:
工作时电流小的话是不用考虑半流了,我要做到2A电流,不过只是动作几秒钟,然后大部分时间电机都保持在锁定状态。这样就不能让电流太大了。

网友:
正常工作时电流为多少我不知,反正工作得好便好,3.6V2A 57電機,雕PCB約2個多小時,摸散熱器只微溫,(沒風扇),但我Feed Rate慢,因主軸不爭氣快不了,如你要快及雕硬的物件如金屬等請另行考慮.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这个芯片自已做驱动器卖的,说了有自动半流功能。但没贴图,我不知道是他自已加的电路,还是芯片自已带的功能。

楼主:
不动时电流200-300ma,那你正常工作时电流为多少呢?

如果有自动半流功能的话,那我就可以省掉这块电路了。我这个产品上有四个步进电机,这样我可以省不小的东东。因为资料上没写到这块的功能,现在手上又没东西,试不了。所以不敢把这块省掉,问代理商,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
這芯片發熱量很低,只覺得不動時電流約200-300ma,但我只雕PCB,負荷少做不得準.(我是用他人的成品板子,我這裡買全零件比它還貴).

本贴被 mkpo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0,17:08:06.

楼主:
谢谢了。我看资料里面没有写自已具备半流功能。自已想了个办法,可以实现半流的控制了。我用一个光隔(不隔离可用三极管)来控制REF的供电端,正常时管子导能,半流时管子断开,投入一个电阻。做试验试了这一块的电路,电压调节没问题了。现在在画图,准备制板了。

网友:
但半流好象是內部自己控的,我只用,沒理會原理.抱歉.

网友:
這個可幫到你嗎?

楼主:
有哪位用过A3977的也可以指导下啊。

楼主:
呵呵,问题太弱了?没人回答!

唉!自己坐沙发,等着大侠出现了。

网友(2010-06-01):
5楼给的电路应该能实现半流功能,在光电管道通的情况下,3.3K的电阻相当于被短路,从而参考电压升高,当光电管关闭,由于3.3K电阻的分压,参考电压会下降,通过合理选择电阻参数,能刚好控制为半压。但不知作者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光电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导通压降的参数分布范围为0.7V左右,有的光电管参数分布在0.2~0.7,那么在光电管导通时,由于压降的不一致,会导致参考电压会不一致,那么控制的电机电流差别也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