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_ISSP编程器(USB接口) 【恢复】

楼主(2008-11-18):
自己开发的PSoC_ISSP编程器。可配合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共同使用。

先睹为快。

1。支持POWER-ON、RESET两种ISSP模式。

2。支持提供目标板2A电流

3。支持3v/5v系统的选择

4。支持离线的拷贝编程方式(将运行代码下载到编程器中,然后只使用编程器直接对芯片编程,此时小学生也会使用,适合量产使用。)

编程器采用的也是PSoC芯片CY7C64215,采用USB接口。其实这既是一个编程器,也是一个PSoC的评估板。目前已经完成上位机编程软件和编程器固件的编写,能够实现RESET和POWER-ON两种方式的编程功能,而且在编程速度上也快于CY原厂的ISSP编程器(MiniProgrammer)。现在正在做优化、完善和全面测试。

由于ISSP编程器在研制、开发、开发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我在本站上提到的,如PSoC的GPIO操作,使用的用户模块USBUART中有BUG等),大大的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度。正式推出还需要等CY更新过的USBUART模块,这样我们的编程器速度还要快些。另外还要设法做全面的测试,因为我们目前手头只有4、5个型号芯片做测试,不全。另外有些芯片的封装比较讨厌,需要专门的转换座。原来准备年底完成的,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能拖后了。

目前已经着手做一块简易的PSoC_ISSP编程器,即在此基础上,去掉外部电源(由USB口供电)和离线功能,配合PSoC_KIT使用。这样价格会便宜些,体积类似我推荐的AVT-USB-ISP编程器(见下图,正在布PCB板),。

准备PSoC_KIT板和PSoC_ISSP编程器由本站制作,放在邮购部中。PSoC_ISSP简易编程器将部分开源,提供全部的原理和硬件图,以及CY官方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源代码。这些都是我们在制作中使用的资料。

楼主:
配合PSoC_kit使用的ISSP_Programmer版图,明天做板,

网友:
马老师,人家郁送你了干啥还自己买?

楼主:
就是14楼的那种。先是自己买一个玩玩的。

光看资料是不行的,必须要实践。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在玩的当中才能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就有资本“吹”了,然后就有人“送”了。^_^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7:29:52.

网友:
是这个呀?真惨,刚开始用的时候,向代理商买了一个,350块,汗

楼主:
是MINIPROGRAMMER吧,我有3个,2个CY送的,一个自己买的,200元。

网友:
哈哈,我有个CY去年的套件,里面有个USB下载器.

网友:
正在学习PSOC中,支持....

网友:
我也捧场

网友:
绿色LED上面的R10怎么了?

===========================

PP是调试板,R10是控制蜂鸣器的,调试中怕吵,暂时先断开。

简易版的ISSP中,取消蜂鸣器,R10也就消失了。^_^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21:05:23.

网友:
帮顶,看来我也需要玩玩psoc了。

网友:
   哦……反正Snail Emulator Kit是一个开发套件而不单纯是一个下载器,看看有没有哪个爱好者

愿意移植了。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19:16:32.

楼主:
我不支持你的想法。做东西首先是做精,而不是做广。

网友:
to 【楼主位】 machao

    马老师开源以后,我将尝试增加一个开源活动,将PSoC_ISSP移植到Snail Emulator Kit上哈。

给马老师顶起!

楼主:
to 20楼:

我们设计了2个版本的。第一个你提到的问题大部分都考虑了,第2个是简易的,不带脱机功能的,目的是配合PSoC_kit使用,要便宜。

第一个版的主要是2个目的,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自己以后使用,和为第二版打基础。但我不会把第一版的做成产品,留者让其它公司或有兴趣的人去做产品吧。第二版的正在设计和调试中,主要是将来配合PSoC_kit使用的。

我的任务和目标是给个敲门砖,带大家入门。靠我成仙是不现实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法力。

网友(2008-12-28):
machao 老师如何联系您,有QQ吗, 我的是 626321971 有事情请教您

发邮件:ma-chao@online.sh.cn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1:30:30.

网友:
PSoC_ISSP 还没进展么? 谁有不要的 CY3217 卖我一个吧。。

网友:
请问这个USB口的编程器要多少钱一个?

楼主:
使用一片CY7C64215和一片74HC244(驱动隔离)设计的PSoC-ISSP编程器已经测试完成(见19楼PCB图)。

功能:

1。使用USB接口

2。支持RESET和POWER-ON方式编程

3。USB接口可提供4.8V,350mA供目标板使用。

4。操作界面采用VB编写,比CYPRESS的Miniprogramer的界面漂亮,编程速度至少快1倍。

关键技术:

使用了PSoC的USBUART用户模块,直接跳过USB低层,按传统对于COM口的编程操作。具体见2009年第1期北航出版的《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第45页文章“嵌入式系统与PC机的USBUART通信设计”。

下一步是结构调整,要找到与SYPRESS的Miniprogramer相同的接插件,这样就可以接口兼容使用了(阿莫:我寄了一个SYPRESS的Miniprogramer给你,你找到相同的那个编程插头吗?2.54、5针,一面是弯针焊在PCB上,另一面是孔,插在目标板上)。

该PSoC-ISSP_1编程器是配合我设计的“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使用的,当然可以完全单独使用(只是手头芯片不多,不能做全部芯片支持的测试)。

本编程器将会部分开源:提供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提供手头所有的CYPRESS公司参考资料(编程协议,以及例程),提供我编写的上位机程序和CY7C64215的HEX文件。

以上提供大家学习参考,这本身就是PSoC的应用。如果使用“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上的CY8C24894也能完成本设计。CY8C24894也带一个FULL USB口,功能比CY7C64215还要强大。

网友(2008-11-27):
马老师您好:

我有一些想法不知道您能否做些修改?如果能修改就更适合量产烧录.

  1.需要有外壳或者套管包住.

  2.脱机烧录时能使用外部9V电源(同轴插座).由烧录器提供3~5V电源给被烧录芯片或板.

  3.芯片电源要有过流保护,在线烧录时保护烧录器.

  4.要有4个指示灯,分别为:烧录中,烧录成功,烧录失败,过流保护.还要有一个蜂鸣器,烧录失败和过流保护时声音提示(防止烧录人员打瞌睡,烧录不正常的没看到)

  5.增加自动侦测功能.当芯片或板子与烧录器连接后能自动开始烧录(防止按键启动烧录方式,烧录人员忘了按)

  6.能否将Flash Tables中某些参数保存到指定地址的Flash中? 某些芯片用户程序使用ssc指令读取Flash Tables太慢,长达1秒.放到Flash中较快.

  我已经实现了自动侦测功能.方法:烧录接口SDA脚弱下拉SCK弱上拉.间歇给电源供电,检测SDA和SCK电平变化.芯片与烧录器连接后,通电时SCK会有256 Sleep Clock Cycles(approximately 8 ms)的低电平,SDA会有256 Sleep Clock Cycles高电平,随后又有256 Sleep Clock Cycles低电平.如果检测到上述逻辑就可以认为芯片与烧录器连接好了.烧录完成后拿开芯片或板,成功失败指示灯自动熄灭.过流后需断开烧录器电源,才能再次烧录.

  将Flash Tables中某些参数保存到指定地址的Flash中的功能我还没有实现.

网友(2009-03-06):
machao 老师 ISSP 编程器有进展了吗,

楼主:
今天20块新的PCB板刚拿到,下周应该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买呀,

楼主:
目前正在与CYPRESS的有关方面以及阿莫进行三方沟通,商量如何批量生产PSoC-KIT和PSoC-ISSP的事情。

我的设想和计划为:

1。将相关的技术和设计授权给阿莫。
2。CYPRESS有关方面提供阿莫PSoC-KIT和PSoC-ISSP上使用的PSoC芯片。另外也可以包括部分其它的PSoC芯片和官方开发工具。
3。阿莫批量组织采购器件和PCB板制作,并由其销售部提供PSoC-KIT和PSoC-ISSP套件供应以及成品供应。同时也能提供部分PSoC芯片和官方的工具。

   这样大家就有条件并且能更深入的学习和熟悉PSoC的使用,这个讨论组就能真正发挥作用。

网友(2010-05-22):
大家好!我也做了一款PSOC ISSP下载器!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PCB文件正面 (原文件名:1.jpg)

PCB文件反面 (原文件名:2.jpg)

焊接调试ok的板子 (原文件名:Psoc.jpg)

网友:
忘了发联系方式!QQ:844108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