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锈钢薄板可以冲压成罐子吗?【恢复】

楼主(2008-11-18):
用不锈钢板可以冲压成直径10cm,高10cm的罐子吗?10个加工费大概多少?

如果要开模估计超贵,有没有标准的模具?因为尺寸还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牌号我就知道304和316,耐弱酸弱碱的还可以用那些?感觉材质和不锈钢医用盘子差不多就行

网友(2008-12-28):
google搜索“不锈钢浮球”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4600837.html

网友:
10个?1000个开个模具你也得再考虑考虑成本。去买现成的好了。

网友:
旋压加工啊!这样的不能用冲压

楼主(2008-11-24):
我还是去找合适的杯子吧。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有数控车,可以做简易模具旋压,医用不锈钢难找。还是买杯子划算。

网友:
     数量太少开模不实际;就算厂家有现成的模具也不会为加工10个产品而上模冲压。毕竟上、下模及调试最少都要半天的时间。而且拉伸及压形的模具一般是针对特定的材料而设计调试出来的,有时同一生产厂家同型号而生产批次不同的材料,拉伸系数都会有所改变。所以数量少冲压成形的机会几乎为0。还是找一下现成的替代产品,或焊接成形后再打磨抛光吧

网友:
楼主:

10件产量开个模是不经济的;

可用无缝管焊底,退火再成形.

或看有否现成的来买.

网友:
普通子蛋工艺不难,若真放开的话,以阿莫的效率和阿锋的水平,从现在计时,到明年植树节前能出成品。

网友:
用车床可以旋压成型,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
兵工厂啊

网友:
买不锈钢杯子,大小都有.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要开模的话,我会买现成的,记得牙医好像有个差不多的不锈钢罐子。

网友:
好像《战争之王》开头那段子弹加工过程中,弹壳就是用整块铜板先冲成圆形,再一次冲压成弹壳的^_^

网友:
直接买不锈钢锅,有你要的尺寸。

网友:
买不锈钢饭盒,那种深的

网友:
有专门深冲压的钢板;不锈钢用卷的,合缝及底用氩弧焊。

想做茶杯吗?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圆管焊个底不就成罐子了.如果是冲模要开一组模具,回为是拉伸成形的,一次冲不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