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ARM还是DSP好呢?ARM能否代替DSP?【恢复】

楼主(2008-11-18):
(无正文)

网友(2008-12-19):
双核CPU的操作系统我觉得应该不用专门写,拿现成的RTOS来修改即可,主要是在轮换方面,修改为根据CPU号来轮换任务,例如最简单的是CPU0负责执行0、2、4、……号任务,CPU1负责执行1、3、5、……号任务。启动时两个核都加载和执行相同的程序,但是每个核执行到轮换部分时就产生分工了。每个任务有自己私有的栈和数据空间,两个核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不会对系统带来什么影响。如果要问,两个核上的任务要通讯怎么办?因为一个核修改了存放在外部存储器的公共数据(无论是全局变量还是通过消息、邮箱实现),另一个核不一定知道。解决方法最简单的是两个核共用一个Cache。其次或者也能让其中一个核发出一个信号来通知另一个核,某些地址已经被更改,Cache失效。

网友:
觉得为双核CPU写个系统最好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看用来做啥了哦。。

网友: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网友(2008-11-19):
如三楼所说,学习用TI的OMAP系列的处理器吧,具有双核(DSP和ARM)

本贴被 weiyongwil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22:40:32.

网友:
功能各有侧重啊!

网友:
12楼搞笑,看来小胡子的电影真的很流行哈

网友:
这是个小马过河的问题,

网友:
两个都上

网友:
应该问,学fpga还是dsp好

arm和dsp定位不同,虽然有时功能会重合

网友:
学做老板最好

网友:
还是学IC设计最好

网友:
    我喜欢吃面条,有时也吃米饭。

 但是:

 天天吃面条受不了,要是天天吃米饭 更受不了。

网友:
ARM要是比DSP好的话,还要DSP来干什么?

DSP要是比ARM好的话,还要ARM来干什么?

网友:
学FPGA吧,反正ARM和DSP都是那个搞的

网友:
先学钢笔写字呢还是先学铅笔写字呢,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谈不上谁替代谁。学ARM还是DSP好呢?这个问题估计要打嘴仗。楼下技术牛人继续

网友(2011-01-03):
1.用途,注重控制用ARM吧,实现算法的用DSP
2.个人基础,学过单片机的,直接上ARM吧,
DSP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
ARM与DSP不能完全互相代替

网友(2011-03-06):
ARM侧重于系统设计 DSP侧重于数据处理

网友(2011-09-24):
用途不一样,导致特性不一样回复【23楼】heyu33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