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有能够在三级到五级风中自动静止的4轴飞行器么?【恢复】

楼主(2008-11-19):
我今天遇到一个校友,问我这个问题,他想问问有没有海上可以用的飞行平台。

咱们国内,或者世界上有现成的成果么?价格也比较合理的。

上次看那个GRAGONFLY X6,只能在较为好的环境飞,风大了不行,不过看他的自控自稳定性能很不错,国内有比得上他的么?

网友:
我一直认为,四轴是研究旋翼机类自控装置的最好平台

网友:
to【8楼】 gzxyt

直升机的物理模型比四轴复杂多了,国内有很多商品化的固定翼飞控,但是几乎没有直升机用的。我见过的最好的国外直升机飞控就是Stanford那个了。

网友:
养个海鸥比较可行...

网友:
最后楼主的应用是气球或者飞艇.

楼主:
to 【10楼】 Alex_rcpilot

谢谢,直升机控制是难度最大的,这点我有所了解。因此和朋友介绍的时候,没有打算用直升机。不过他需要能够悬停的应用,或者基本保持在空中比较稳定停在某个范围内的。

网友:
我的雷虎翼手龙油动直升机在狂风中灰过。那风时大时小,最大的时候能达到五级以上。飞行没出问题。直升机与眼睛在同一高度侧风悬停时可以观察到副翼旋转平面同主旋翼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角度,可能副翼杆已经达到了最大摆幅。

同场地更大的机型是别人的固定翼汽油机,也能飞,但是姿态很受影响。依我看,这个同飞机的气动布局关系很大。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加速度的式子:a = F/m

F是飞行器所受合力,很可观的一部分是来自风力,在这个式子里F越小越好。同样风速下,迎风面积越大,受到风力越大。当然表面特征也是不可忽略的,好的整流罩可以在更广的角度区间充分分散气流的力量。

另外飞行器自身推进力也很重要,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抵消部分风力。

m 是飞行器自重,想抗风就越重越好。现在玩四轴的多数采用电动方案,要求轻便,所以是很矛盾的。轻巧的结构基本不适合在大风中飞行。别说电动机,就是15级油动的小飞猫在大风里也上下晃悠。

四轴如果做得比较敦实,马力强劲,风阻小,应该是可以抗风的。但是这样的结构飞起来很危险,而且操控性能会差一些,因为在抵消无用的风力影响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控制灵活性。

油动直升机可以在狂风中稳定飞行是因为其机身纤细紧凑,全凭借巨大的主旋翼产生升力。主旋翼的动力强劲,配以hill-bell混合式的旋翼头,可以借助自由的跷跷板副翼在强风中自动平衡,甚至不需要操纵者朝风吹来的方向刻意打舵。

楼主:
呵呵,谢谢啊。

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啊,看来我要和我那个哥们说说,请他换个想法了。

对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呵呵

网友:
5级风估计连中国的"神州行"军用无人侦察机也不能飞.

目前常用的最大客机B737-800型,最大侧风限制为36节/小时,也就是18.5米/秒的风速.

5级风的风速为8.0-10.7米/秒,想想那一点大有东西能不能飞?

B737实际上25节/秒侧风风速起降就困难,还因此发生过事故.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介绍和分析,有道理!

不过看来是没有合适的了,直升机的方案,当时和朋友探讨过,他否定了。是什么原因没有说,估计是有什么限制吧。

网友(2009-04-25):
刚看到,回得不知有没有帮助。风中骄子(唯一得!)——旋翼机!!!我见过美国的视频,在八级风中旋停;可在无风时,却要滑跑很久才能起来。旋翼机是靠风吹动顶部旋翼获得升力的。另外,在中等风力时,风筝也是不错得选择——或者用伞翼机实现遥控风筝。dy13093000202@163.com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们当前考虑还是用动力飞艇了。正在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