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由、宽带猫这类东西能检修么【恢复】

楼主(2008-11-19):
有个小路由不知原因的坏了,水星的MR804,刚用过1年。还有个老宽带猫,阿尔卡特HOME型的老猫。

路由肯定是不行了。这个老猫有一阵突然犯病了,怎么也连不上,中间借了一个,停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找出来,发现又好使了。

想请教各位电子专业的,这类东西能检修么?

网友:
我的路由器也坏了,原因是一直开着电源,电源坏了,后来发现一个电源的电容坏了,换个电容就OK了。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吧。

楼主:
谢谢srygg ,我尝试一下!

网友:
水星的路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现象,看看能不能登录到管理界面,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固件坏了,比较麻烦。

那个猫和我修的不是一种类型的,还像还要老。根据你说的现象,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右上角晶振下面的那个集成块补焊一下。焊的时候把松香压碎成粉,四周撒一圈,先把烙铁头上的锡用餐巾纸擦干净,再一个个脚焊过来,当烙铁头上有锡的时候就要擦干净,否则的话容易造成两个脚焊在一起的现象。补焊好后,用酒精把板上的松香擦干净。等干了就可以试机了。根据你说的应该就是有虚焊造成的,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次就OK了。

楼主:
就是这两个,speed touch home怀疑有开焊的,天热就不好,吹凉就能用。水星mr804就不知什么故障了,完全没有路由功能。

楼主:
谢谢srygg ,我明天拍照上来。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上海贝尔阿尔卡特SpeedTouch Home Plus 511ADSL MODEM猫。拆开看看几个电解电容是不是鼓包或者漏液,换了就OK了。我自已的前阶段就出问题了,有时能上,有时不能上,拆开发现电解电容鼓包了,换新就OK了。这个猫性能还是不错的,还带路由功能。只是发热量比较大,所以电解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

楼主:
看来够呛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