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串口发送数据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9):
Dim k As String

k = Hex(Text1.Text)

Text2.Text = k

MSComm1.Output = k

上面是VB写的串口发送程序,我已经把发送的数据k转换成16进制了,为什么发送出去的数据是ASCII码?请问怎么改正才能转换成16进制?

小弟在此感谢各位!

楼主:
发送和接收都是按16进制发送,怎么处理?谢谢!

发送的数据应该怎么处理,发送的时候才是发16进制?

网友:
关键是要搞明白你获取的是什么数据,发送出去对方需要接收什么格式的数据,方法就多种多样了。

楼主:
感谢:zxq6 小马哈

在小于0x80的时候使用chr()就可以正确发送,那么还想请教一下当大于0x80的时候怎么发送?

网友:
0x80以下的可以采用chr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