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掌眼-我DIY的雕刻机CPU有没有错误??? 【恢复】

楼主(2008-11-19):
CPLD功能也很强大,我就是用CPLD构建一个CPU的.

CPU程序如下:

其中G代码形式为:G1X1Y1X2Y2,我对其中的S2不太把握.希望高手指正.

//------------------------------------------- Mycpu.v 文件的开始  -------------------------------------------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PU(input             clk,                //时钟

           input             reset_n,            //复位信号

           inout      [15:0] rddata,             //读数据

           output reg        rd,                 //读使能

           output reg        halt,               //停机指示

           output reg [15:0] addr               //地址

           );

         //CPU内部用寄存器

         reg [1:0]  state;                       //状态

         reg [15:0] ip;                          //指令指针.

         reg [15:0]  opcode;                       //操作码

         reg [15:0] opx1;                       //x1

         reg [15:0] opy1;                       //y1

         reg [15:0] opx2;                        //x2

         reg [15:0] opy2;                        //y2

parameter HLT="HT", G0="G0", G1="G1";

parameter S0=2'b00, S1=2'b01, S2=2'b10;//s0指令处理,S1:计算,s2准备读指令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if(!reset_n)                                  //如果复位有效

        begin

        rd<=1'b1;                                //读信号无效

        halt<=1'b0;                              //清停机指示

        addr<=13'b0;                             //初始指令地址为0

        ip<=13'b0;                               //指令指针清0,从0地址执行程序

        state<=S2;                               //下一状态为读指令周期

        end

    else

            case(state)

            S0:

                    begin                        //读指令处理

                       state<=S1;              //设置下一状态

                        case(opcode)      //根据操作码不同进行处理

                                HLT:             //停机

                                    begin

                                    rd<=1'b1;

                                      halt<=1'b1;    //置停机标志

                                    end

                                    G0:             //G0

                                     begin

                                             rd<=1'b1;

                                        ip<=ip+3'd5;   //指令指针加5

                                    end

                                    G1:           //G1

                                    begin

                                            rd<=1'b1;

                                        ip<=ip+12'd5;        //指令指针加5

                                    end

                            endcase

                end

        S1:                                                  //计算周期

                begin

                rd<=1'b1;                                    //下一状态读无效

                state<=S2;

                   case(opcode)

                        G0:                                 //执行G0

                        //执行G0

                        G1:                                //执行G1

                        //执行G1;

                       endcase

                end

            S2:                                                  //准备读指令

               begin

                     state<=S0;

                rd<=1'b0;                                    //设置度信号

                addr=ip;                                    //指令地址

                opcode=rddata;

                addr=addr+3'd1;                                    //x1

                opx1=rddata;

                addr=addr+3'd1;                                //y1

                opy2=rddata;

                addr=addr+3'd1;                             //x2

                opx2=rddata;

                addr=addr+3'd1;                                 //y2

                opy2=rddata;

            end

        endcase

endmodule

//S2为连续从外部RAM读入5个字,第一个字是操作码,第二个字是X1,第二个字是Y1,第二个字是X2,第二个字是Y2.

//它们之间是不是需要延时?,是不是用阻塞赋值?

//这段程序经过高手确定没问题以后,才能继续了.

//呵呵,需要安装CPLD模拟环境了,我还不会,现学.:)

//请高手指教,欢迎拍砖

楼主:
自己有点明白了,应该改成这样。

//------------------------------------------- Mycpu.v 文件的开始  -------------------------------------------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PU(input             clk,                //时钟

           input             reset_n,            //复位信号

           inout      [15:0] rddata,             //读数据

           output reg        rd,                 //读使能

           output reg        halt,               //停机指示

           output reg [12:0] addr               //地址

           );

         //CPU内部用寄存器

         reg [1:0]  state;                       //状态

         reg [12:0] ip;                          //指令指针.

         reg [15:0]  opcode;                       //操作码

         reg [15:0] opx1;                       //x1

         reg [15:0] opy1;                       //y1

         reg [15:0] opx2;                        //x2

         reg [15:0] opy2;                        //y2

parameter HLT="HT", G0="G0", G1="G1";

parameter S0=3'b000, S1=3'b001, S2=3'b010;S3=3'b011;S4=3'b100;S5=3'b101;S6=3'b110;

//s0指令处理,S1:计算,s2准备读指令S3读写数据X1,S4读写数据Y1,S5读写数据X2,S6读写数据Y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if(!reset_n)                                  //如果复位有效

        begin

        rd<=1'b1;                                //读信号无效

        halt<=1'b0;                              //清停机指示

        addr<=13'b0;                             //初始指令地址为0

        ip<=13'b0;                               //指令指针清0,从0地址执行程序

        state<=S2;                               //下一状态为读指令周期

        end

    else

            case(state)

            S0:

                    begin                        //读指令处理

                       state<=S1;              //设置下一状态

                opy2<=rddata;

                        case(opcode)      //根据操作码不同进行处理

                                HLT:             //停机

                                    begin

                                    rd<=1'b1;

                                      halt<=1'b1;    //置停机标志

                                    end

                                    G0:             //G0

                                     begin

                                             rd<=1'b1;

                                        ip<=ip+3'd5;   //指令指针加5

                                    end

                                    G1:           //G1

                                    begin

                                            rd<=1'b1;

                                        ip<=ip+12'd5;        //指令指针加5

                                    end

                            endcase

                end

         S1:                                                  //计算周期

                begin

                rd<=1'b1;                                    //下一状态读无效

                state<=S2;

                   case(opcode)

                        G0:                                 //执行G0

                        //执行G0

                        G1:                                //执行G1

                        //执行G1;

                       endcase

                end

            S2:                                                  //准备读指令

               begin

                     state<=S3;

                rd<=1'b0;                                    //设置度信号

                addr<=ip;                                    //指令地址

            end

        S3:                                                  //读写数据周期

              begin

                     state<=S4;

                opcode<=rddata;

                rd<=1'b0;                                    //设置度信号

                addr<=addr+3'd1;                                    //x1

            end

        S4:                                                  //读写数据周期

               begin

                     state<=S5;

                opx1=rddata;

                rd<=1'b0;

                addr<=addr+3'd1;                                //y1

            end

        S5:                                                  //读写数据周期

               begin

                     state<=S6;

                opy1=rddata;

                rd<=1'b0;

                addr<=addr+3'd1;                             //x2

            end

        S6:                                                  //读写数据周期

                 begin

                     state<=S0;

                opx2=rddata;

                rd<=1'b0;                                    //设置度信号

                addr<=addr+3'd1;                                 //y2

            end

        endcase

endmodule

//请高手指教,欢迎拍砖

楼主:
很简单的CPU,功能型的,不是真正意义的CPU。

网友:
自己做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