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问这段程序的意思【恢复】

楼主(2008-11-19):
; LCD Display RAM

LCD DSEG AT 0FA44H

_aLcdRam:       DS      28

PUBLIC    _aLcdRam

;

END

网友:
LCD DSEG AT 0FA44H:

段名为LCD,是DSEG属性的段,即数据段,地址位于0fa44;

_aLcdRam:       DS      28

_aLcdRam是个标号,DS 28意味着保留28字节的空间,

PUBLIC    _aLcdRam:

声明_aLcdRam这个标号是public的。

大概是这样吧。

具体可以去参考RA78K0 launguage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