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接法更好?为什么?【恢复】

楼主(2008-11-19):
以下是两种控制风扇转动的电路,请问哪种接法更好?为什么?谢谢!

图1.

图2.

楼主:
我是准备加在单片机上,那多加一级NPN隔离应该怎么去加?是否加在IO脚和Q1间?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谢谢6楼!

楼主:
很感谢大家!特别是2楼5楼和6楼!

网友:
如果是在单片机上,2不能直接用,要多加一级NPN隔离,否则12V直接加在单片机引脚上,再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引到单片机的VCC上,于是...

网友:
如2楼讲的驱动电流够的话,图一就可以

讲到省的话,图中电阻配值,觉得配得不好。

R2这个4.7K觉得有的多余,结阻一般1K不到的

网友:
其实可以自己计算风扇驱动三极管饱和基极电流,然后与IO口的驱动电流比较即可知道是否需要放大。纯粹的电路图,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忘记说了,风扇属于电感性负载,最好在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避免停转时的反电动势把三极管击穿。

网友:
其实如果驱动电流和放大倍数足够的话,第一种就可以了,有时候多一个器件也多一份故障率的,能省的坚决要省,不能省的坚决要用,这是我的原则。

网友:
我是实用主义者,第一种好,元器件少电路简单,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