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莫做这种东西用什么样的雕刻机要多少钱 【恢复】

楼主(2008-11-19):
铜质的 (原文件名:1.jpg)

铜质的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如果商业化生产还是用CNC比较合算,锁底板,一次装50对,一次洗出。

楼主:
是CPU水冷头,能不能发个高端机的图片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雕刻机工作量太大了吧,可能模具更。

楼主:
5CM*5CM左右,我是新手,主要用于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