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C sharp问题.巨简单.【恢复】

楼主(2008-11-19):
            Compare aaa = new Compare();

            DelegateBubbleSort.SortArray(a,new DelegateBubbleSort.Comparator(aaa.comp));

            //上句也可以写右下句

            //DelegateBubbleSort.SortArray(a,aaa.comp);

为什么那两句效果一样呢,书上只有第一种方式?

网友:
按你讲_法即系

aaa.comp == new DelegateBubbleSort.Comparator(aaa.comp)

但是效果一样,不等于实际上引用一样

比如

string s1 = "123";

string s2 = string.copy(s1);

虽然s1,s2 结果一样,但引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