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机械达人,关于铝型材的加工 【恢复】

楼主(2008-11-20):
6063的铝材

一张铝板,厚度6mm以下,要求折弯,折弯处要求是圆角,半径是3~5cm

这样的工艺复杂吗??一般的工厂能不能做到?误差会不会很大??

具体请看图

红色是原材,白色的是折弯后的 (原文件名:未标题-1.gif)

我是担心不能做到折弯部分两个面的垂直,另外折弯部分会不会有明显的不平整??

如果要做这样的效果,上述方法可行吗???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诸位!!!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

开模是暂时不考虑,因为需要先打样

折弯R位才能搞得平滑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我这个除了折弯,边缘还需要切掉一部分(L型,做卡位)

                正中间需要开孔

                整体需要喷砂

这样能不能保证整体垂直度和折弯部分的平滑?

网友:
拿图去工厂问他能不能做!自己有弯板机的板金厂压弯内角R30~50的模一般也有点!就算开个模也一万几千(共二个模:一个开料另一个冲弯)!现在这环境有活干就不错啦!量少也接!!最好去找高低成套的公司或厂现在都有数控弯板机有料马向就可以出样品,楼上说得木模砸是土方要不得,说白量大就开模,量少用弯板机才是正道,折弯R位才能搞得平滑.

本贴被 sunset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0,15:14:16.

楼主:
量小,是要发给工厂做的

他们没有专门的机器可以做这个吗??

我现在只是一个方案,如果这种方式加工太负责,那就想办法换其他方式

网友:
量大就开模,上弯板机,BENDING MACHINE.简单,保证质量.模大约5~10万.

量小不开模的就用手工开个木模砸,好不好就看手艺了.量小误差无所谓了,几MM的铝板轻而易举就校正回来了.

本贴被 fsclu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0,13:07:37.

楼主:
哦~~~我原来是想这样做的,只是担心加工很复杂

我说用L型连接是这样的:

网友:
不开模就用数控冲床和数控弯板机就很易搞出来!!打样是一样得!只是材料贵得!只是冷轧板就是好焊接!!生锈到是不会你不是氧化+喷砂!!

板金一般工艺结构!!这样可以用焊接,接铆钉和自攻螺丝都可以固定,

楼主:
冷轧板我手头上刚好有一块2mm的,确实非常结实,这个不开模可以吗??打样会不会比铝材贵??但会不会有生锈的隐患呢??

我觉得暂时先用铝板加工,打样出来,实现自己的想法先~~然后再想办法进一步降低成本

就打样而言,用铝板和用钢板,应该价格差别不大吧???

楼主:
用铝板主要是考虑加工方便,另外也便于散热

sunsetboy兄建议用什么方式来连接呢?

楼主:
慢慢来哈~~~总是从不懂到懂的~~

这不就是来请教专家了嘛

因为我画图没有问题,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主要的问题有:

1、方案的可行性,主要担心有很严重的机构错误,譬如承重、组合形变

2、加工精度问题,这个是指组合以后的精度,铝板与铝板之间的缝隙、铝板的平整度、面与面之间的垂直度(经过专家解答,没有问题了)

3、加工方式,譬如上图的铝板结合方式,经过sunsetboy指点,也改正过来了

4、价格问题,现在基本有个了解,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折弯处厚度会有很大的形变吗??因为我还有一块板要刚好卡进去

楼主:
压形校正是指压弯吗?

用铣床和线切割加工修正这个会不会很贵??

锋记,你评估我上述说的工艺大概需要多少钱?

  折弯,边缘还需要切掉一部分(L型,做卡位)

  正中间需要开孔

  表面要氧化

  表面要喷砂

楼主:
谢谢kaif_w

我在深圳~~

我还有其他的东东需要加工,一套的

主要是担心平整度和面与面之间的垂直度

另外,关于精度问题,kaif_w能说说吗?

网友:
     精度0.5mm以下就要压形较正后再用铣床、线切割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6mm以下的铝板,厂家有液压轧弯机就可能搞定,R3-5mm自然成形就可以了,外观影响不会很大的。

     不知道LZ在什么地方,如果在珠三角的很多镇区的马路边都会有剪板压弯的加工店;他们就可以搞定,价格不会很高的。

楼主:
一般铝材加工,普通工厂能不能达到0.5mm以下的精度??这样的价格会不会很高?

网友:
同意阿莫的观点,楼主你提出要求来,要加工的厂家给你出具体方案,能达到你的要求自然就有加工方法。你不太熟悉加工,在这里问也很难得到最满意的结果。建议你直接联系厂家,厂家的资深工程师应该有很丰富的经验。

网友:
折弯边当然不能达到%直角,"条沟"在表面处理就看不到,理论上不必要留空隙,但佬大加工会有误差得,!!!还是按你的想法画图!然后去请教一些板金师父,再改图再请教再改图再~~~~~~~~~嘻嘻这样方案最完美啦!@!

要不你可以试打样几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嘛!!

楼主:
继续请教大侠,图纸上,铝板之间需要留空隙吗?就是理论上铝板之间有没有必要留空隙? 以便加工和装配??

楼主:
顶一顶~~~

sunsetboy 兄,如果是折弯(如35楼图),那折弯边不能达到直角吧?那组合后不是有一条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