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大侠:为什么要使用相位修正的PWM模式【恢复】

楼主(2008-11-20):
请教傻孩子大侠:

深入浅出一书第144页:

    (3)为什么要使用相位修正的PWM模式。。。。。。。但是匹配寄存器(如OCR1A)中每两个数间所决定的

脉冲宽度也减小,也就是说对脉冲宽度的调节作用“细化”了,可以更好的控制。。。

我想请教的是:

   在相位修正的PWM模式下,为什么说匹配寄存器(如OCR1A)中每两个数间所决定的脉冲宽度也减小。

   比如说:OCR1A为1,则脉冲宽度为2,OCR1A为2,则脉冲宽度为4.

   1和2所决定的脉冲宽度差为2,而FAST PWM模式下相同情况所决定的脉冲宽度为1.

我的理解错在什么地方呢?麻烦傻孩子大侠帮忙看看。谢谢啦。呵呵

想了一天了,没有想通很郁闷啊。呵呵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11-25,07:10:31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教傻孩子大侠: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本贴被 xj_12320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0,16:28:36.

楼主:
傻孩子的话:

点中要害,十分精彩。

网友:
to 【3楼】 xj_1232005

    你领会的非常正确,就是用时间换空间,用频率换精度。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模拟舵机有

自己的识别精度,即便提高了信号精度,往往也不能换来实际的运动精度,这一点要切记。

楼主:
傻孩子的书写得很不错,已经有大师风范啦。本人会细细品读。

看好傻孩子的下一本书。

楼主:
谢谢两位高人:

    我处不能随意上网,所以现在才看到。看了你们写的,特别是傻孩子写的话,我仔细琢磨了一段时间。基本上想清楚了。

    大意是:相位频率修正模式与FAST PWM相对比,通过牺牲一半的频率,来得到空间上增加一倍的对舵机控制脉冲的细分。即所谓的时间换空间。这样对舵机的可控性更强。

    真的很感谢两位大侠。

本贴被 xj_12320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6:43:30.

网友:
FAST PWM是直角波形,TCNT1累加到顶端以后直接变成0;

而相位频率修正模式是等腰三角形的波形,TCNT1累加到顶端以后,再递减回0,然后再累加……

这就导致了你所发出疑问的现象……脉冲似乎变宽了……其实不是脉冲变宽了……应该说是频率被降低了……所以脉冲看起来宽了……

网友:
请仔细观察Datasheet中关于PWM的两个折线图,如果还有问题,请提问。

顺便感谢我们读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