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机的转子,是什么类型的电动机?【恢复】

楼主(2008-11-20):
山寨手机拍的,凑合看吧

网友:
开关磁阻

楼主:
明白了,谢谢,就是驱动原理不知道

网友:
开关磁阻电机,转子不用有磁场!只是提供最短磁路!

楼主:
开关磁阻电机是说转子是有磁场的吗?这个没有磁场

网友:
应该是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
3楼,是有8个凸起。从照片上能看出来。调速范围从100--3500,这个范围就是直流的电机+PID,也很难做好。不过低速力矩好像不是很理想,力矩稍大就抖动,大概抖动2-3下就保护停机。
4楼说的力矩电机好像和普通电机的结构是一样的,只是质量好一点,散热结构好一点。能闷住是驱动器的原因。
楼上,矢量电机是什么东西?哪里有资料吗?

网友:
传说中的矢量电机?

网友:
只知道有类似的力矩电动机,不只你这个尺寸有多大。

力矩电动机不怕憋,能闷住劲。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磁阻电动机,你看它的转子是不是8级?估计是三相6/4级电机。

楼主:
哈哈,好快啊
定子上有线圈,转子上没有,连鼠笼条也没有,只有矽钢片,回忆一下,好像和反应试步进电机的转子差不多。照片是昨天拍的。今天看到这个电机的驱动很复杂,好像是CPLD还是什么看不清。可以调速的,性能似乎还是可以的。看驱动板上的印字好像是俄罗斯制造,做工还是不错的,有时间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内转子,外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