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检测器能在程序运行时工作?【恢复】

楼主(2008-11-20):
 资料中(P259)说“对于低电压检测过程, CPU 时钟速度切换至低速并且A/D 转换器停止等”,是不是就是说低电压检测器  仅仅适合在开机时工作,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还有,上电清零电路是不是不用设置,而是在开机时自动工作?

楼主:
我想说的是低电压检测能不能正常运行中工作

网友:
NEC 的低电压检测和上电清零是不依赖于P2脚上的A/D转换器的。有电和低功耗模式都可以。上电清零需要设置。具体看“选项字节”章节的描述

网友:
你说的哪款芯片?型号报出来。

一般来说,LVI是可以关掉,POC可以设置动作电压。

但是要根据你的芯片型号,具体来看。

“是不是就是说低电压检测器  仅仅适合在开机时工作”

能解释一下嘛,没看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