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单片机 烧录请教【恢复】

楼主(2008-11-21):
有一个DWTR 8K 的烧录器,想烧录EM78P458芯片 在EMC的网上下载了一个DWRITER 8.6版本的软件,可怎么选择不到EM78P458 ? 请较用哪个烧录软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2009-01-19):
目前EMC商规版就是8.1K,工规版是8K458是商规的,应该用8.1K版本的FIREWARE。软件不用换。

网友:
换一个 8K商规 的IC,这IC打开烧录器后盖就能看到。

网友:
换烧录器主控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6):
也可以换6K 5K的母片,8K的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