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4 sp3 里面的继电器怎么不能用? 【恢复】

楼主(2008-11-22):
无论哪种电压的都不行, 是不是破解不成功, 其它的功能都可以用,也没有退出?

网友:
给你一个仿真实例:

网友:
也也能动作的!呵呵……自己找吧!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继电器仿真是正常的,只是里面的接点动作是看不到动的。

网友(2011-08-16):
谢谢三楼的朋友,proteus里面这么多继电器,不知道选哪个好,看了你的图之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