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块大容量SRAM···THS!【恢复】

楼主(2008-11-22):
如题,最近做个ARM7的项目,板子配置如下:

2MW flash

1MW SRAM

USB

CAN

RS232

----

     现在遇到麻烦:找不到合适的SRAM芯片,要不就是太贵,要不就是没地方采购。谁能推荐个1M*16bit或1M*8bit的SRAM芯片···最好能在广州赛格买到或在taobao购到,谢谢·······

    另:第一次做ARM系统,不知这个存储器配置内否够用?(for UC/os SYS)

    谢谢回帖!

本贴被 formysel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2,15:37:30.

网友:
怎么不用sdram做内存?又大又便宜。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Dymatic RAM吧!

这个···可能不太合适,是有有点麻烦了。

网友:
IS61LV25616-10TLI    17元   512KB

IS61LV51216-10TLI    70元     1MB

楼主:
不是吧?

要这么贵?

网友:
好像用两片512k的比较合算。

楼主:
好贵!

ST的推荐的是两个TC55V8200 2MB的芯片。可这个芯片压根没地方找!

本贴被 formysel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2,21:57:03.

网友:
有没有PSRAM,推荐个可买到的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09:47:58.

网友:
建议买旧内存条拆

网友:
晕,楼上某几位兄弟知道啥是SRAM不?内存条都来了...

SRAM是静态存储器,内存条上的是动态.

而常说的SRAM(包括这里说的)是指所有引脚都独立引出,未采用分时复用方式的SRAM

网友:
IS61LV25616--256k*16,样品20元/片

网友: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TC55VBM416AFTN55LA  1MX16 48TSOP

网友:
想法上SDRAM吧,8M才几块钱,就是控制器有点要求

网友:
CS16LV20493GIR-55

我用过这个公司的.台湾的.

网友(2009-06-04):
别人是要用1*16的 我推荐 IS61WV102416BLL-10TLI TSOP-48 2.4V-3.6V

网友(2009-12-06):
楼上有256K*18位的FIFO吗

网友(2010-06-03):
如果选用512k*16bit sram,我推荐EM681FV16AU-55LF,想用1m*16bit psram 我推荐EM7164SU16BSP-70LF
如需要详细信息,请联系:13524165756 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