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使用NEC芯片开发产品时,使用IAR编译器和IAR的IDE,尽量不要使用NEC的PM那玩意【

楼主(2008-11-22):
NEC的开发环境实在是太烂太烂,光装它那垃圾环境就得花费半小时以上,KAO,NEC中国还没有IAR FOR NEC的技术支持,真不知道NEC是怎么在中国推广的。

本人有空可以对IAR FOR NEC提供一点个人方面的帮助,本人使用IAR FOR NEC已经有2年多,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有关IAR FOR NEC方面,本人可力所能及的帮助。

另:本人很少使用仿真器调试程序,所以有关MINICUBE2仿真方面的话题,本人一般不予回复。

网友(2009-01-07):
图1是在NEC的平台仿真的情况,图2是在IAR平台下的连接设置,图3是仿真设置,图4是连接硬件报错提示.

网友:
我用MINICUBE Utilities V1.35 OCD Checker测试过,也用PM plus平台仿真调试正常.

本贴被 3qx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7,09:29:38.

网友:
先用MINICUBE Utilities V1.35 OCD Checker测试一下你的硬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在IAR环境里是否选用了minicube2仿真,还有程序里面要设置用于仿真调试用的ROM(我刚用0513D)。如果还不行,有提示的话请贴出来,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如果连线有问题的话,那么在NEC的软件平台下怎么就能烧录进去呢?

网友:
MINICUBE2可以在IAR环境下调试0411,你没弄对可能是你的连线错了。

460版本的IAR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bonxun,你好,能不能说说你用的IAR的那个版本以及如何设置的?我这里用的4.60的版本,用NEC的软件能下载程序,切换到IAR NEC78K0以后始终连接不上,我用的仿真器是MINICUBE2,仿真的器件是78K0411.  我之所以用IAR是因为习惯了IAR EW430的开发平台,从2000年上半年起就一直用的IAR的软件,不想再转到像NEC那么烂的编辑环境下了,能帮帮我吗?

网友:
MINICUBE2可以在IAR FOR NEC下调试!

网友:
iar的平台是好,就是硬件仿真不行,没法连接到硬件系统.只能软件仿真.

网友:
那些-P、-Z、-H、-C、-W、-H1895这些命令的定义在哪里?查不到啊相关的定义说明啊。。。

 DATA16_Z 这样的关键字又在IAR什么文件中可以查到啊?!

楼主:
在国内用IAR的人很多,但用IAR FOR NEC的人很少,AVR、MSP等大力推荐使用使用IAR,但NEC竟然推荐那个效率很低的PM+,所以。。。

网友(2008-11-24):
NEC目前有2种开发环境,分别是IAR开发的和目前广泛PM+,这2个开发环境都不是NEC自己做的,

很多人误以为PM+是NEC自己开发的。

PM+在国外也是像IAR一样卖钱的,但是国内市场的特殊性,PM+在国内一直是免费试用的。

当然,我们也认同IAR要比PM+好用,代码生成效率要高,但是价格不菲的软件费用,却是大家都不愿意负担的。

我们也不可能每个公司都送一套IAR的正版软件,这个费用是很庞大的。当然,有网友会说我们可以给大家盗版的,

但是一家正规的代理商,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网友:
顶楼主,NEC的开发平台做的就像日本人一样。别扭。除了编程器的软件,其他的都不想用。IAR FOR NEC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何入门呢?

楼主:
呵呵,对不起了,NEC的各种工具软件,除了编程器的软件,其它的我基本上都不用,那个自动生成代码的软件我也只是看了看,不喜欢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
我的nec例程自动生成向导软件,不能选IAR C, 如下图所示,请教高手该怎么设置?

nec向导软件 (原文件名:nec.JPG)

网友:
支持楼主义举!!

现在 IAR For NEC 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可以说基本没有

学习起来困难重重

我之前也用PM+ 开发,总觉得不爽~~乱七八糟要装一大堆不说,编译器BUG也不少

网友:
谁买谁SB,NEC根本不傻.

楼主:
MINICUBE2就可以编程,有一个QBP的软件。

另外,NEC还提供一个价格奇贵的专用编程器,那玩意没什么东西,但却需要卖2800元,NEC简直是打劫,那玩意300块半卖半送就拉倒了。

小日本真TMD的SB。。。

网友:
1楼,for iar的c或asm例程可由nec的向导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
楼主使用什么写程序到芯片,我也不使用仿真器的。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个IAR FOR NEC例程吗?

楼主(2008-12-30):
IAR各个版本有类似性,但也有不少差异,呵呵,这些差异有的时候让人迷惑,对于初步使用,不弄清楚也能把产品做下去,呵呵,但那样就感觉不舒服。

很多人就看不懂XCL文件,做天来了一个吉林大学的研究生面试,简历上写精通C语言和IAR FOR MSP430,俺就随便打了一个MSP430的XCL文件让他看,看完之后问他,这个文件做什么用的,他楞了半天回了我一句:这个是芯片的头文件。。。

网友:
再比较一下俺写的430的XCL文件看看是否基本一样

//*****************************************************************

//

// 目标系统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下的连接命令行

//

// 目标处理器  : MSP430F2272/MSP430F2274

//

// 编译器版本 : IAR MSP430 4.11B

//*****************************************************************

// ****************************************************************

// MSP430F2272/MSP430F2274 存储器组织结构

// ================================================================

//  名             称        |   地 址 范 围

// ==========================|=====================================

//   片 内 外 围 模 块       |  0x0000 - 0x01FF

// --------------------------|-------------------------------------

//   可读写的静态RAM         |  0x0200 - 0x05FF

// --------------------------|-------------------------------------

//   信 息 存 储 器 (FLASH)  |  0x1000 - 0x10FF

//   共256字节, 分为 A,B,C,D |  segmentA=10C0-10FF,segmentB=1080-10BF

//   4个段                   |  segmentC=1040-107F,segmentD=1000-103F

// --------------------------|-------------------------------------

//   程 序 空 间CODE(FLASH)  |  0x8000 - 0xFFDD

// --------------------------|-------------------------------------

//   中 断 向 量 (INTVEC)    |  0xFFE0 - 0xFFFF

// ****************************************************************

-DFLASH_BASE=8000   // 程序开始地址

-DFLASH_END=FFDD    // 程序结束地址

-DINTVEC_BASE=FFE0  // 中断开始地址

-DINTVEC_END=FFFF   // 中断结束地址

-DRAM_BASE=0200     // RAM开始地址

-DRAM_END=05FF      // RAM结束地址

//*****************************************************************

// 可读写的数据段-Data read/write segments (RAM)

// ================================================================

//  段名称      |   范围     |   描述

// =============|============|=====================================

// DATA16_I     | < 0x10000  |   Data16 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16_Z     | < 0x10000  |   Data16 zero 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16_N     | < 0x10000  |   Data16 un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16_HEAP  | < 0x10000  |   Data16 heap used by malloc and free

// -------------|------------|-------------------------------------

// DATA20_I     |            |   Data20 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20_Z     |            |   Data20 zero 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20_N     |            |   Data20 uninitialized variables

// -------------|------------|-------------------------------------

// DATA20_HEAP  |            |   Data20 heap used by malloc and free

// -------------|------------|-------------------------------------

// CSTACK       |  < 0x10000 |   Runtime stack

// -------------|------------|-------------------------------------

//

//*****************************************************************

// 程序数据段 Program and data read-only segments (FLASH)

// ================================================================

//  段名称      |   范围     |   描述

// =============|============|=====================================

// INFO         |            |  Information memory

// -------------|------------|-------------------------------------

// CSTART       | < 10000    |  Program startup code

// -------------|------------|-------------------------------------

// CODE         |            |  Program code

// -------------|------------|-------------------------------------

// ISR_CODE     | < 10000    |  Program code fo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DATA16_C     | < 10000    |  Data16 constant data and string literals

// -------------|------------|-------------------------------------

// DATA16_ID    | < 10000    |  Data16 initializers for DATA16_I

// -------------|------------|-------------------------------------

// DATA20_C     |            |  Data20 constant data and string literals

// -------------|------------|-------------------------------------

// DATA20_ID    |            |  Data20 initializers for DATA20_I

// -------------|------------|-------------------------------------

// DIFUNCT      | < 10000    |  Dynamic initialization vector used by C++

// -------------|------------|-------------------------------------

// CHECKSUM     |            |  Checksum byte(s) generated by the -J option

// -------------|------------|-------------------------------------

// INTVEC       | FFE0-FFFF  |  Interrupt vectors

// -------------|------------|-------------------------------------

// RESET        | FFFE-FFFF  |  The reset vector

//*****************************************************************

// ---------------------------------------------------------

// 堆栈尺寸-Stack and heap sizes.

// ---------------------------------------------------------

//-D_STACK_SIZE=100

//-D_DATA16_HEAP_SIZE=0

// ---------------------------------------------------------

// CPU类型 -Define cpu

// ---------------------------------------------------------

-cmsp430

// "-Z" 按顺序连续放置段

// "-P" 放置段不需要连续

// "#"  放到最后面--at the end of the memory area

// ---------------------------------------------------------

// RAM 区段放置-Read-write memory

// ---------------------------------------------------------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DATA16_HEAP+_DATA16_HEAP_SIZE=RAM_BASE-RAM_E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 ---------------------------------------------------------

// 信息存储区的放置Information memory

// ---------------------------------------------------------

-Z(CODE)INFO=1000-10FF

-Z(CODE)INFOA=10C0-10FF

-Z(CODE)INFOB=1080-10BF

-Z(CODE)INFOC=1040-107F

-Z(CODE)INFOD=1000-103F

// ---------------------------------------------------------

// 常量数据Constant data

// ---------------------------------------------------------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FLASH_BASE-FLASH_END

// ---------------------------------------------------------

// 程序代码Code

// ---------------------------------------------------------

-Z(CODE)CSTART,ISR_CODE=FLASH_BASE-FLASH_END

-P(CODE)CODE=FLASH_BASE-FLASH_END

// ---------------------------------------------------------

// 中断向量Interrupt vectors

// ---------------------------------------------------------

-Z(CODE)INTVEC=INTVEC_BASE-INTVEC_END

-Z(CODE)RESET=FFFE-FFFF

// ---------------------------------------------------------

// The end

// ---------------------------------------------------------

网友:
不敢苟同楼上

我相信,在中国用IAR的人多如牛毛,而且,所有版本的IAR,如IAR-AVR,IAR-430,IAR-C51,IAR-NEC,甚至IAR-ARM 4.x版,基本都是相通的, 出入并不是太大, 里面都有XCL文件,XCL说白了就是编译器控制指令的命令行,没什么特别的

IAR会把CODE代码分成若干个数据段,同时也会把RAM分成若干个段, 每段都有不同含义,文档上写的非常清楚, 编译器会很据命令行把代码或数据根据XCL文件所说明的罗列成你指定的代码

大家都熟悉AVR,洒家就以AVR的一个XCL文件为例解释一下:

/*****************************************************************************

*

* Atmel Corporation

*

* File              : main.c

* Compiler          : IAR EWAAVR 2.28a/3.10c

* Revision          : $Revision: 1.3 $

* Date              : $Date: Wednesday, August 10, 2005 13:47:10 UTC $

* Updated by        : $Author: omella $

*

* Support mail      : avr@atmel.com

*

* Supported devices : All devices with Bootloader Capabilities

*                     , and at least 1-KB SRAM can be used.

*                     The example is written for ?ATmega8

*                                                ?ATmega16

*                                                ?ATmega162

*                                                ?ATmega169

*                                                ?ATmega32

*                                                ?ATmega64

*                                                ?ATmega128

*

* AppNote           : AVR231 - AES Bootloader

*

* Description       : Loader receives encrypted data frames (generated using

*                      'create' tool and sent by 'update' tool), decrypts them and

*                      executes the commands described in frames.

*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Application Note

*                     Documentation.

*

*

****************************************************************************/

//A90系列控制器

//关闭警告:29

-ca90

-w29

//以ATMEGA128为例,解释下面编译控制指令

//ATMEGA128定义如下

//BOOT_SIZE=2000        8K的Bootload尺寸

//FLASH_SIZE=20000      128K的Flash

//IVT_SIZE=8C           ATMEGA128的每个中断向量占4个字节,共35个中断,0x00~0x8B

//RAM_SIZE=1000         内部有4KB的RAM

//RAM_BASE=100          内部RAM开始地址从0x100开始

//APP_SRAM_USAGE=41E

//编译器控制指令注释

//"-Z" 按顺序连续放置段

//"-P" 放置段不需要连续

//=============================================================================

// Interrupt vectors

//放置CODE区域的INTVEC段,范围在0x1E000 - 0x1E08B 之间

-Z(CODE)INTVEC=(FLASH_SIZE-BOOT_SIZE)-(FLASH_SIZE-BOOT_SIZE+IVT_SIZE-1)

//-H1895,没有使用的空间用0x1895填充,0x1895 等效RETI 指令

//-h(CODE) 0x1E000 - 0x1E08B,数据填充范围为:0x1E000 - 0x1E08B

-H1895 -h(CODE)(FLASH_SIZE-BOOT_SIZE)-(FLASH_SIZE-BOOT_SIZE+IVT_SIZE-1)

//=============================================================================

// Code memory

//函数有2种存储属性:

//__nearfunc  范围 0-0x1FFFE (128 Kbytes) 指针尺寸:16 bits 处理器选项:-v0, -v1, -v2, -v3, -v4

//__farfunc   范围0-0x7FFFFE (8 Mbytes)   指针尺寸:24 bits 处理器选项:-v5, -v6

//注:ATMEGA128 属于v3类型处理器

//NEAR_F   Holds static and global __flash variables.

//CODE     Holds program code declared __nearfunc.

//FARCODE  Holds __farfunc program code.

//FAR_F    Holds static and global __farflash variables.

//HUGE_F   Holds static and global __hugeflash variables.

//DIFUNCT  Holds pointers to constructor blocks that should be executed by the system startup

//         code before main is called.

//INITTAB  Contains compiler-generated table entries that describe the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that will be performed at system start up.

//SWITCH   Holds switch tables for all functions.

-Z(CODE)NEAR_F,HUGE_F,SWITCH,INITTAB,DIFUNCT,CODE=(FLASH_SIZE-BOOT_SIZE)-(FLASH_SIZE-1)

//-Z(FARCODE)FAR_F=(FLASH_SIZE-BOOT_SIZE)-(FLASH_SIZE-1)

//=============================================================================

// RAM

-Z(DATA)NEAR_I,NEAR_Z=RAM_BASE-(RAM_BASE+RAM_SIZE-1)

-Z(DATA)RSTACK+50=RAM_BASE-(RAM_BASE+RAM_SIZE-1)

-Z(DATA)CSTACK+(RAM_SIZE-50-APP_SRAM_USAGE)=RAM_BASE-(RAM_BASE+RAM_SIZE-1)

//-Z(DATA)TINY_I,TINY_Z,TINY_N=RAM_BASE-FF

//-Z(DATA)TINY_I,TINY_Z,TINY_N=RAM_BASE-100

同样NEC的iar也并没有什么特别

就像选项字

其实,像16楼那样,定义本身就是非常标准的定义方式, 任何MCU都可以这样定义,反而指定了用段"OPTBYTE"只适合了NEC的IAR了

const uint08 OPTION_BYTE @0x0080 = 0x90 + DEFOSTS_EXP2_17 + RESET_PIN_AS_IS + OSCSEL_INTERNAL + LSINTOSC_CANT_STOP;

const uint08 PROTECT_BYTE @0x0081 = 0x83 + 0x20;

16楼的定义只是遗漏了__root修饰这个常量, 因为一个常量定义了,在整个系统没有使用过,IAR很聪明,这个常量从来没有用过,而且占用空间,极有可能被IAR优化,但是__root关键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指定一个函数,一个变量,一个常量等等,不管你的项目使用与否,都必须罗列出来,分配其空间,不可将其优化没有

IAR是好东西,如果我有钱,我肯定用正版的,我也建议公司用正版的

网友:
才把链接文件改了改,居然编译通过了,当然了,还是不明就里

楼主(2008-11-25):
IAR在中国区就那几个人,你可要知道,我开始用的时候是2年前,那时候IAR在中国就一个人:叶涛,现在估计也没10个人,所以别期望能给你多少技术支持。

OPTBYTE一般都在连接文件等中定义好了,没必要再自己用@定位了,当然了用@也肯定是OK的了。。。

网友:
推荐一下便宜的下载器,我是不使用仿真器的。

网友:
PM+太垃圾了,真的不如tw的一些小厂自己做的mcu像那么回事。预处理都做不好的所谓工具。

网友:
可选字节和保护字节的写法,也就是很一般的写法,因为这两个字节本身就在程序空间内,寻址访问操作等等和普通的程序空间无二。

如下,

const uint08 OPTION_BYTE @0x0080 = 0x90 + DEFOSTS_EXP2_17 + RESET_PIN_AS_IS + OSCSEL_INTERNAL + LSINTOSC_CANT_STOP;

const uint08 PROTECT_BYTE @0x0081 = 0x83 + 0x20;

其中OPTION_BYTE、PROTECT_BYTE完全是随便取个名字,关键点就在与两个地址。

网友:
如果客户买的是IAR的正版软件,自然IAR公司的人会给予技术支持

就像NEC对自己的PM+开发环境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一样

如果NEC对盗版IAR客户进行支持,以后IAR的人找麻烦的,NEC也摆脱不了关系

至于烧写器,如果不愿意买NEC的PG-FP5,也可以买第三方的,便宜的也有200多的

而且NEC推的简易仿真器几乎都是送的,从来不谋利,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如果去NEC欧洲网站,那里还是有很多在IAR环境下的历程的

网友:
yewuyi能否提供一个完整的例子供我们学习?

网友:
感谢yewuyi兄,真是入门宝典啊!!

楼主:
俺们又没有让你们提供软件,俺们只是让NEC和代理应该有针对IAR FOR NEC的技术支持,现在可说是一片空白,国内基本没有任何支持。

IAR FOR NEC的效率和PM+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嘿嘿,我一般都不给别人讲,谁用谁知道。。。

IARF FOR NEC的入门很简单,DOWN软件后建个空项目编译就是了,呵呵,那样就爬进门了,IAR FOR NEC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

1、IAR FOR NEC环境下如何连接MINICUBE2仿真,如果是78F9222、9234这样的,一般不能直接仿真,需要在CHIP中保留出一块区域,并放一段代码进去,应该类似ROM-monitor这样的方式,这个很麻烦,还占用MCU部分ROM资源和IO资源,并且这几个型号也比较简单,所以一般不仿真,直接DOWNLOAD到CHIP中看就可以了

2、对于0537等型号,NEC提供一些带D后缀的型号供开发用,说白了,在这些型号里面,做进来类似的JTEG等调试硬件,但具体生产时,选择那些不带D后缀的型号,目的只有一个:省点晶圆面积,这做法真TMD的变态啊。。。

3、有关中断的写法,一般和如下类同:

#pragma     vector=INTTM000_vect              //定时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0(void){

                         }

请仿照写就可以了,至于INTTM000_vect关键字,可查阅IAR安装目录下的连接文件中的定义。

4、可选字节和保护字节的写法如下: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0x0080~0x0081赋值

__root      const           uchar optbyte[2]={0x9D,0xff};           //可选字节和保护字节

有关OPTBYTE的定义可参考IAR目录下的相关文件即可,里面都有定义

5、头文件写法:

#include    <io78f9222.h>

#include    <intrinsics.h>

你用到哪个就包含哪个了,intrinsics.h中包含了一些本征函数,一般都需要包括,除非你不用本征函数,但不用本征函数的代码估计不多,而且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直接拷贝包含进去就可以了,io78f9222.h这样的文件就不用多说了把。

6、其它的就是有关IAR的一些设置了,包括堆、栈的大小、范围、库函数、CALLT启用、LIST文件生成、编译的一些设置,HEX文件的生成等等了,这些查阅IAR的帮助可以得到解释,如果有不明白得地方可以跟贴提问,俺一定尽量知无不言。。。

另特别申明:俺不提供有关IAR FOR NEC任何D版软件,请不要向本人索取,请自行使用GOOGLE获得帮助。

网友(2009-05-03):
在IAR下使用MINICUBE2仿真程序请务必将Firmware升级到V4.6以上,网上已有4.7了,IAR使用起来非常爽的,
PM就是一个大垃圾,有个很恶心的BUG

网友:
Applilet自动生成IAR代码是编译不能通过,缺少《in78000.h》

网友:
好贴!我也用了pm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感觉不爽。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想换成iar了

网友:
iar就是正版太贵了

网友:
GZ_NEC 说得对,应该是这样定义,否则iar一优化就没了,除非程序里有效地访问了这两个变量。
__root const uint08 OPTION_BYTE @0x0080 = 0x90 + DEFOSTS_EXP2_17 + RESET_PIN_AS_IS + OSCSEL_INTERNAL + LSINTOSC_CANT_STOP;
__root const uint08 PROTECT_BYTE @0x0081 = 0x83 + 0x20;

网友:
Still like PM plus+ !!!

网友:
PM要不断进步才好,现在确实太简陋,不光是外观简陋,对语言的处理也太简陋。

网友(2009-06-04):
IAR毕竟是盗版的,当然有钱买正版就不一样了

网友:
crack 方法以前就有的,搜索一下帖子就好啦,所有全系列IAR for any 都有详细的办法,包括any版本。

EW78K,4.60 CRACK

网友(2010-07-09):
说实话,用汇编,PM+还是很好用D。

网友(2010-12-15):
楼主说的很对,用miniqb2 可以在iar for nec 4.7下仿真,功能非常强大,如果是用过keil 的,刚开始用nec单片机。我建议用iar比较好。有上面的优点。我也是刚开始用个,真的比较好

我这里,遇到个一个问题。按键功能利用的是按键的中断做的,比较方便。只有当按键值相等时,才能进入相对应的功能函数,奇怪的是每次按键都会进入。这个函数。不知道什么缘故,是不是iar对 bit端口功能支持不强还是什么缘故。望楼主给点指点。

网友:
有最新iar for nec的提供下软件下载地址,或上传下,谢谢!!!

网友(2011-04-04):
mark   马上用得上

网友:
看来我真是落伍了,我用PM+用了几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做过的产品也有好多了,

网友(2011-05-05):
回复 楼主:

我想问楼主:用NEC单片机前途大不大?我现在只会51、AVR,真有点困惑,到底该不该学点别的工控单片机

网友(2011-07-09):
这几天用了一下瑞萨的芯片,觉得它的开发环境(HEW)就跟垃圾一样,以前在日本公司就觉的日本人总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密密麻麻写的很多,看起来很有内容,很有条理的样子,其实一句话就他妈讲完了,真的搞不懂他们,活该核电站会爆掉!

网友(2011-10-26):
在用nec芯片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
pm+ 不好用么 我是新手 想学学这单片机

网友(2012-08-03):
我的MINICUBE2+9224一直是芯片没反应,求救!!!IAR仿真总是连不上单片机

网友:
刚从PM+转到IAR。。。

另外NEC的烧写器除了他自己的FP5外,,第三方的还有MaxWiz什么的 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