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 ISP的问题请教 谢谢【恢复】

楼主(2008-11-22):
最近用到LPC2138/48,用H-JTAG下载正常,可是用isp软件却发现不了硬件(ISP软件是Flash Utility),硬件方面P0.14已经下拉到地。其他的没有什么设置,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是否其他方面还有设置,求教,谢谢

我怀疑是不是232串口这部分电路有问题,但我确定232芯片肯定没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谢谢 hiux , pulan 普鲁士兰, ywl0409 老黄牛,

最肯定的地方反而出了问题,现在总结如下,希望有同样问题的人少走弯路

出了类似问题要查找 :

1 P0.14是否处于低电平,如果是那么证明处于ISP状态(前提 LPC芯片是好的)

2 我自己感觉复位电路出问题的几率很少,因为芯片都能正常工作了就能够证明复位电路正常(个人观点,希望批评)

3 因为电路中的串口通讯都正常,所以一直没有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最终解就是通过更换了芯片

  原来使用的是窄的贴片,后来更换成宽的

4 软件的问题,用LAUNCH LPC210X ISP发现不了硬件,后来换成了Flash Magic 4.34就好用了

但是为什么要更换232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希望有清楚的兄弟解释一下

楼主:
我在7脚那里加了10K的下拉电阻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的复位电路有什么错误没有?如图

楼主:
我现在也怀疑是232的问题,请问楼上的怎么才能知道232哪里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232的电平不对

楼主:
复位引脚工作正常,3.3V,总是发现不了硬件,郁闷啊!!!

网友:
估计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 复位脚正常工作是3.3V

网友(2010-08-24):
可能跟232的电容有关系。

网友(2011-03-11):
max232CPE不是用5V的吗,3.3V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