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LED摇摇棒【恢复】

楼主(2008-11-22):
黑暗环境拍摄效果:

电路图 (原文件名:medium.jpg)

演示视频:http://www.jiangx.net/post/256.html

详细制作资料:http://www.jiangx.net/post/257.html

本贴被 hbu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2,19:42:07.

楼主:
用手摇,不需要电机。手摇幅度保持大约四个字的宽度

网友:
请问,你的电机 是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楼上比较幽默,呵呵

这里有的,取模软件:http://www.jiangx.net/post/258.html

本贴被 hbu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9:42:45.

网友:
11楼,论坛里就有人传过,自己搜搜。在这搜不到就放狗搜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汉字和字符的取模是怎么取的,是否有取模软件啊

网友:
谢谢LZ正准备制作一个的。

楼主:
是应该像你这样搞。也许是像你说的,这个电路保证不了灌电流不大于10mA

网友:
不好意思,没用过红色的高亮管,你拿一个新的LED,串个电阻限流到10mA然后用万表测一下压降比较保险。

楼主:
大哥不会吧,卖这种管子的人都用的是3.6V通电在那摆着,而且老板给试的时候也是用的两节电池啊

1.6V是普通的LED吧

网友:
你用的的管是红管,不是白管,一般红管压降是1.6V ,另外,51单片机片要求IO口灌电流不能大于10mA,也保证不了。

楼主:
通过软件点亮一个LED时,测它两端电压才2.9V。高亮LED是可承受3.6V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延长寿命!

网友:
够狠,LED连限流电阻都不加,迟早会烧。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有的  网上很多的

网友(2013-05-14):
没事的话可以做做

网友:
可以做个哄女朋友,哈哈

网友(2015-05-09):
网页打不开啊

网友:
收藏下,明天用电脑下资料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找不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