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输入端X0,X1是两个高速光耦电路【恢复】

楼主(2008-11-23):
求助:三菱PLC的输入端X0,X1是两个高速光耦电路,通常用来计高速脉冲数的,有谁能提供这个高速光耦电路图?脉冲信号输入PLC后,是先用三极管将信号放大,然后光耦隔离,再信号整形提供给CPU; 还是脉冲信号先由光耦隔离,再用三极管放大,再信号整形提供给CPU呢?

网友(2009-01-08):
先整形后送给光耦隔离的。

网友(2008-11-23):
高速光耦,如TLP112,6N137等

网友(2009-09-11):
输入的是脉冲信号,输入四个二极管是为了不论是源级接法还是漏极接法保证到到隔离光耦的极性。 类似电话记得整流输入,没有正负之分。然后在放大,到cpu。

网友:
弄个三菱的板子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