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Show一下我的STM32F103RBT6(PCB+SCH),欢迎大虾们来批评指正【恢复】

楼主(2008-11-23):
参考了个别大虾的PCB和经过我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把STM32的实验板画出来了,欢迎大虾们来批评指正

PCB正面图片:

PCB背面图片:

PCB效果图片:

已修改,重新上传如下

原理图(PDF):

PCB图(.PCB Protel99se):

本贴被 ak04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3:49:11.

网友:
我看个个喜欢用原版的电路,USB用PNP控制,实际上直接用IO口串1.5k电阻到USB总线脚就可以了,简单很多。

USB使能,IO口置高电平输出(强电流方式),USB失效,IO口置低电平。

个人看法,有如下问题

1.有方向的元件未标方向,如“D1"等

2.大电源插座,过孔大了,可以采用放置一排小过孔的焊盘。

3.晶振大远。

4.安装孔最好用3.5mm,用3mm的螺丝方便。

5.电池的封装不要用via,最好用pad,方便修改。

6.AS1117-3.3v 外面卖的第2脚有的是未引出的。最好做成2脚与芯片的散热片(3.3V输出)相连,

  散热片焊盘大一点,方便散热。

本贴被 ha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2:17:49.

网友:
我看个个喜欢用原版的电路,USB用PNP控制,实际上直接用IO口串1.5k电阻到USB总线脚就可以了,简单很多。

学习了,就是串个1.5K电阻么?

网友:
好像DB9串口的2和3脚接反了

楼主:
经检查,的确DB9串口的2和3脚接反了,感谢 【3楼】 my_avr !

本贴被 ak04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2:49:59.

网友:
楼上也是成都人,顶一个,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位】 ak0406 fHimem 共享。 COOL !

如果做好了,欢迎将测试代码也共享,这样就更有参考价值。

楼主:
OK,过一段时间一定把测试代码发上来!

楼主:
感谢 【1楼】 hali 的几点建议!正在修改中!

本贴被 ak04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2:49:35.

网友:
DB9串口封装有问题恩,PIN顺序不对

楼主:
有关DB9串口接线、安装孔、电池座等问题已修改并重新上传了!

网友:
USB DB9 电池封装有问题。库已经放在线路板上了,自己修改,最好把原理图99SE的格式共享一下,PCB都共享了,SCH就无什么的了。

本贴被 ha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3,15:19:11.

网友:
支持一下,作板时共享一下吧。

网友:
24C08为什么不连接到STM32的I2C呢。??

楼主:
实在是大意了,的确24C08高忘记了接到STM32的I2C上,感谢【15楼】 lisn3188 !

网友:
你的热风焊盘与铜皮的连线过细,加粗一下吧!

网友:
USB的数据线应当布成差分线!

楼主:
【18楼】 iiihome ,能不能示范一下USB的数据线怎样布成差分线.

网友:
你的晶振怎么放那么远?

网友:
db9放得太靠里面了吧

网友:
是啊,哥们发没发呢,DB9也忒靠里了,死劲往外挪挪。

晶振忒远,死劲往西片xtal那嘎达挤。

呵呵,祝成功,画的不错。

网友:
给Y1扔背面去,Y2死劲往里挤

网友:
POWER_JP反了,掉过来。

网友:
板子还能缩小不少啊。。。。

有点空,你的走线少绕点弯子

网友:
DB9除了太靠里还太靠边了。左上那个固定孔不好用的,螺母都放不下,螺柱也不行。

网友:
很不错额。再加个“严禁触摸”的三角,然后多画点LOGO!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8:40:18.

网友:
我不知道你让我示范是不是因为难布,还是什么。

大致就像这样吧,1.5K电阻尽量离差分线近点。

楼主:
学着起,感谢【29楼】 iiihome !顺便问一下你是用的candence吗?

本贴被 ak04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09:26:56.

网友:
是的,也准备做个板子玩,向你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交流气氛.顶起来!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7,08:20:59.

网友(2010-04-12):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改的电池封装库没在PCB图板上,麻烦你发一个电池座的库给我,看你做的挺漂亮的,眼馋

网友:
自己从PCB中导出来做成自己的库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从PCB中导出来做成自己的库不就可以了

关键是修改过的部分跟本没放上去

网友(2010-05-30):
不错  也想画一块

网友:
看来Jlink下载线不需要上拉和下拉电阻呀。那电路就简单多了。

网友:
泪滴好像没有

网友:
支持下,希望有进阶版公布

网友(2010-11-18):
回复 楼主:

小弟问下,这个原理图上的JTAG口能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想使用串口下载的话 是直接拿串口接MAX232吗???

网友(2011-04-14):
我也想知道直接能用串口下载吗?

网友:
也正想学习下STM32。

网友:
个人建议把电池座换成小的 然后放在底层 DB9不要接 用PL2303做个USB转串口 不用MAX3232的 直接和stm32引脚连接就可以的 另外就是用SW方式 只要四根线 供电只用USB就可以了吧 那那些空的地方添加一些外设 觉得外设有点少 还有那个晶振太远了 和异地恋一样不靠谱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1-11-15):
不错哦 感谢您的共享 参考一下

网友(2012-07-20):
原理图有错!
大家请看图片!

网友:
楼主自己没调试就把PCB发布出来,万一有人打板子去了,就害人了。

网友:
论坛上的高手真多,能看出这么多缺点,改天也发上来个,让大家给提提意见

网友(2013-11-21):
下载看了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