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3怎么恢复默认设置【恢复】

楼主(2008-11-23):
我用keil软件还不久~昨天把编程框 字符. 背景. 全部改乱了~希望高手指点可以帮忙恢复~

网友:
新手在没弄懂情况下不要乱改设置,不然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到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8051:EditorC Files-Element里面有很多项只能一个一个改回来。

建议你卸载软件,并把安装目录也一并删除掉(不删也可以,只是会留下一些原有的文件),再重新安装。

网友(2014-03-15):
设置方法:

Edit -> Configuation -> Colors & Fonts

一般我们都是在KEIL下用C编程的,所以可以设置 ARM: Editor C Files,如果开发其他如C++的,可以选择其他相关项进行编辑设置。

我自己设置了一下KEIL 中ARM: Editor C Files的背景颜色,字体等,结果搞的乱七八糟,想恢复到最初状态,找了一下UV3的安装目录,发现了恢复的方法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恢复方法:

到UV3的安装目录下:
如 C:\Keil\uv3,找到 CARMC_Default.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复制下来,再找到 CARMC.ini文件,将其打开,用刚才复制的内容将CARMC.ini中的所有内容全部
覆盖掉,保存,关闭。

重新启动keil uvision3,就可以了。

注:如果改的是其他项的内容,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找到相关的文件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