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压传感器的量程与实际的海拔高度怎么对应的?【恢复】

楼主(2008-11-23):
在网上查了一款气压传感器:测量大气压的范围:10~1100mb(200PSI)那么对应的海拔高度范围是多少了?

网友:
记得好像航空部门出过一个书专门介绍大气的,有一个公式,气压传感器的测高误差应该不会少于3,5米吧...

网友:
再给一个表:供参考。

                 不同高度大气压力  压力单位:mmHg

海拔(km)         0         1         2         3         4         5         6         7

大气压力     760         674         594         526         462         405         345         310

压力差                    86           80            68            64            57            60     35

网友:
    我国一些城市的海拔高 度和年平均大气压对照表

城市        北京 上海 西宁 广州 贵阳 昆明 兰州 拉萨 西安

海拔m       60   3.7  2261 18   1071 1891 1517 3658 957

大气压 hPa  1007 1013 769  1008 884  802  840  643  902

一般地说来,在海拔不太高的情况 (<3000m) 下,海拔每上升100米,气压大约下降 10 百帕左右

在国内上,一年中气压最高值出现在冬季,最低值出现在夏季,气压年较差大。如北京的气压年较差可达19.6mmHg,即26百帕。

网友:
101.325Kpa是對應海平面﹐30Kpa就大約有9000米高了﹗(注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