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型号西门子PLC通讯口烧口怎么维修?【恢复】

楼主(2008-11-24):
本人有一台老型号的PLC 6ES7216-2AD21-0XB0  PORT1口不能通讯了。PORT0口还是好的。请教各位TX如何维修啊?谢谢啦!

楼主:
electricit大侠:您好!谢谢您的帮助!我马上试下。另外请问除了换75176之外,应该不会有其他元器件损坏吧。

网友:
拆开,换75176

网友:
我有一台TP170A,也是通讯口坏了,下载口正常。到现在还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