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机还是普及机 【恢复】

楼主(2008-11-24):
请教阿莫:主要用来做pcb,其余做做塑料件的雕刻,用高端机还是普及机就可。

如果考虑后续改进呢,用高端机是否好些。谢谢。

网友:
    用来做PCB及塑料件话,普及型就完全可能胜任了。如果考虑后面的改进就要留待LZ来定啦。

楼主:
两位大侠都来回答我的问题,小弟感到受宠若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