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投入做5轴的雕刻机,请问mach3如何改成5轴以上的控制软件? 【恢复】

楼主(2008-11-24):
我想投入做5轴的雕刻机,请问mach3如何改成5轴的控制软件?

网友:
我认为5轴最难搞得是后处理!合适你那JJ用得后处理!这相对机架来说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好像它支持6轴联动,改成5轴应该不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