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你的《深入浅出AVR单片机》这本书,有没有详细剖析PWM及BootLoder方面的知识呢?

楼主(2008-11-24):
我看其它书上,只是一笔代过,很想深入了解PWM和Boot方面的知识。

网友:
能多介绍几种舵机就好了。不过那样可能就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网友:
的确,这一章好看

网友:
^_^,先学你的新书,那些到时候再说

网友:
你可以在ourAVR上开一个专贴请假一下大家,这里有很多搞航模的专家。

网友:
呵呵,我的意思是说把舵机归类一下,什么样的用于什么用途,有什么优点。航模的、机器人的都采购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参数等等。

网友:
模拟舵机的信号和接口都是标准的哈。当然还有一种数字舵机。

网友:
是不是市面上第一本把Boot解刨了讲的书啊。

网友:
to 【楼主位】 ba_wang_mao

    Bootloader有很详细的讲解,整整一个大章节,配有源代码和上位机代码,直接可以用……。

PWM有专门针对舵机精确控制的图文实例。不懂的问我好了。

    这个贴子里面有详细目录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5582&bbs_page_no=1&bbs_id=1038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8: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