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OMRON解密软件【恢复】

楼主(2008-11-24):
首先声明,解密软件用于某些人非法加密时的解密。我单位就有这样的情况,为了一己之私,擅自给设备的PLC程序加密,结果此人走后,好多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OMRON 4位解密:

OMRON 8位解密:

网友(2009-01-25):
呵呵,谢谢啊。收下先

网友:
谢谢,有机会用上!!

网友:
這些人要不得

网友(2009-08-13):
先收下了,顺便问问,有基恩士的解密软件吗?谢谢

网友:
谢谢了,留下做备用!

网友(2010-01-03):
我替我哥哥谢谢你了。我们也用OMRON

网友(2010-02-17):
欧姆龙八位解密的困惑

   欧姆龙最新版本CJ1M V4.0-软件修正3,增加了运动功能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了对功能块的保护。
当受UM保护的PLC程序中包含有ST语言或梯形图格式的功能块时,对整个PLC程序进行了封装。不管是否对功能块加密,使用的功能块数量越多,封装得越强。这时只能向PLC发合法通信命令。穷举型解密软件发的是合法通信命令,因为是从正常入口进入CPU内部的,而直读型解密软件发的不是合法通信命令,因为不是从正常入口进入CPU内部的。当CJ1M 内部包含有功能块时,在编程状态攻击梯形图任何位置,即发直读型解密命令,智能的CJ1M 会记忆!。在线后,用CXP软件上载程序,会有出错提示:无法上载SRCPRGRM.FBL 在PLC上不存在这个文件。从而造成了整个PLC程序作废的结果!
这种新版本的CJ1M 向解密者提出了警告和挑战,正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可否考虑在PLC运行状态下解密,或在解密前对PLC施以安抚措施,其它更好办法,请高手们考虑。

  CP1H 也做过实验,最新版的CP1H v1.2, 当受UM保护的PLC程序里面有功能块时,发解密命令也会破坏PLC程序!请大家注意。                                                                                        cangfang2006@163.com

网友(2010-04-03):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了好久,就是不知要不要注册

网友(2011-08-28):
哥们你太不道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太不道义了。

你真的不道义,原来要钱

网友:
哥们你太不道义了。

你真的不道义,原来要钱

网友(2014-10-21):
好像有病毒。。。。

网友(2014-12-16):
虽说是老生,偶尔看看也是不错的,编很好,日本人写的比较通俗,推荐给我们的小伙子看。

网友:
好多都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