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什么设备配合使用?【恢复】

楼主(2008-11-24):
在我的印象里PLC就和变频器和触摸屏一起配合使用而已,今天老板冒一句话:你可以先试着写写"星三角启动一用一备自动轮换".我有点郁闷了,都变频器了怎么还星三角启动做什么?注:本人在低压成套厂工作,老板对产品懂些,电脑就不行了.

问:PLC还能和什么设备配合吗,应该就变频器吧?

网友:
星三角启动一用一备自动轮换

启动电压不一样,启动电流不一样,放置损坏电机,一般电工的书有介绍。。。

PLC可以和很多东西配合呢,单片机也没有问题,电话☎,以太网------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21:11:20.

网友(2009-03-25):
一般,采集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入,通过程序运算,输入模拟量和数字量。

可以连接上位机算计,触摸屏等。

通讯可以和各种其他设备互相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