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mallRTOS,仿真时任务切换的很好,下载到单片机后,任务就不切换了,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楼主(2008-11-24):
遇到的问题如题,下载到单片机后,CPU一直在执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不切换了,郁闷啊。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09-01-03):
刚开始时候是经常两个犯错误:

错误一是没有设置好RAM的大小,特别是51和52芯片

错误二是没有设置好任务切换所需要的定时器中断向量,特别一时用T1一时用T2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例子程序默认的RAM为256B,我的S51为128B,改过来就可以了。呵呵呵!希望能帮助向我们这些初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