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 plus中如何设置堆栈【恢复】

楼主(2008-11-24):
如题:

PM 中找不到设置堆栈相关的栏目

网友:
1.将C:\Program Files\NEC Electronics Tools\CC78K0\V4.00\src\cc78k0\src中cstart*.asm文件(具体哪个参考cc78K0操作文档,文档号U17201第8章),def.inc,macro.inc,将asm文件加入工程

2.修改.asm文件中的SP值

3.取消compiler options中的startup routine中using startup routine框

4.Linker options --others--选中 creat stack symbol

本贴被 sophie04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09: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