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敢吃一次螃蟹,试用一下最新的隔离器件磁隔离【恢复】

楼主(2008-11-24):
前阵子ADI的FAE跑到我这里推销器件,其中说到了ADI新推的磁隔离器件。因为我本来光耦就基本上不用,所以对隔离器件的参数不太了解。看到PLC里面大量用到了光耦,想请哪位高手看下ADI的磁隔离器件的参数,最好能试用然后比较一下,光耦VS磁隔离各有哪些优缺点。

下面是ADI的网址,型号比较多

http://www.analog.com/en/interface/digital-isolators/products/index.html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23:06:02.

网友:
给大家介绍一下各品牌数字隔离器的主要结构原理:

1、ADI的ADuM系列数字隔离器采用传统的变压器结构原理,交流信号磁耦合。

2、TI的ISO系列数字隔离器采用电容式结构原理。

3、NVE的IL系列数字隔离器采用巨磁阻技术结构原理,内部信号直流处理。

网友:
目前市面上数字隔离器发展越来越快了,主要有ADI、TI和NVE的品牌,TI采用电容式结构,ADI采用变压器结构,NVE采用巨磁阻结构,其中巨磁阻0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家各有千秋,就综合性能(传输波特率、脉冲失真、功耗、体积、工作温度、发热温度,自身EMC及抗干扰度)上比较,个人还是推荐NVE,交货也比较理想。

本贴被 zxw298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5,14:44:54.

网友:
两年前就用了  放心用吧

网友:
看了帖子去申请了一些iso系列芯片回来

ADI的片子也快到了:)

如果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1201 8块钱  买20片的价格

网友:
我们公司用ADuM2402在医疗,4kv 1min没问题,不过用打火机的压电器对其放电会使其内部短路发热,掉电后再上电又好了,ISO722x系列没发现此问题,大家不妨也做下试验

网友:
ADuM1201ARZ        SO8        ¥10.00(100pcs单价)

ISO7221AD                SO8        ¥13.00(100pcs单价)

还是有点贵的,不过占用PCB面积小,还能顺便实现电平转换,还是有点值的

楼主:
如果用在PLC里面,隔离效果和光耦相比哪个好?

网友:
很好,如果ISO7221找不到,我就用它了,不知道好不好采购

网友:
可惜没能把USB总线隔离开来。这种片子早就用了,我用来隔离串口的。

网友:
大家用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打高压的测试啊?

网友:
我们已经开始用了哈哈,性能非常不错 还带隔离型的 DCDC

adum5402非常不错

网友:
我们很多产品都是用的磁隔离,感觉还是不错,PCB做的也比以前简洁,漂亮!

网友:
adum2483什么价格啊?

网友:
光电隔离便宜  adi成本在低速的时候很高  但是高速情况下就很便宜了  关键还是看你的需求了  我用在了usb隔离上面 把usb芯片和单片机隔离开了  以前用光电的 这次用的1201  顺便把一个产品的也改了 反正成本上升不多  良品率也提高了  另外台湾的产品里面很多485接口直接用的adum芯片  节省了pcb面积 在小尺寸产品里面很关键

网友(2009-11-26):
呵,08年12月份的贴子了,回复一下呵。
现在ADI的磁隔离芯片价格下降了不少,应用与产品类型也越来越多了呵,1楼的USB隔离可以用ADUM4160,专门的USB隔离芯片。
2楼的ADM2483,现在市场价格应该是在14、15左右。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网站呵:
http//:blog.ednchina.com/jerrymiao

网友(2010-02-18):
打算用来做电机驱动里面的 PWM信号隔离
不知道可靠性够不够

网友:
ADUM1201,散卖¥7一片,用在CAN总线隔离,和汽车ECU通信,500Kbps波特率,不是一般的爽,电路极其简介。如果使用高速光耦,加上外围器件,和扩大的PCB面积,成本也不一定小于7元。